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金属波箱要经常加润滑油么?

楼主(2009-05-14):
金属波箱要经常加润滑油么?
加的话大约多少时间加一次呢?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用吧?我一般是看到上面灰尘多时拿酒精喷喷,倒是尾轴就有用mo 40

网友B:
不加为妙,加了沾尘的

网友C:
但凡机械传动部件绝大多数都要加
2种情况
一种是波箱是开放式的,就在齿轮接触面涂层薄的黄油或者机油就够了。多了要沾到点小石头小沙子就损齿轮的
另外一种是密封的,可以比上述多加一倍。实际也不多。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