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画线

楼主(2009-05-14):
请问钳工画线是用的什么涂料?谁能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记号笔就行

楼主:
哈哈,太简单了。谢谢坐沙发的朋友!

网友:
坛子搜索 关键字 颜料

网友:
品绿+酒精+少许虫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号笔就行

记号笔确实方便,蓝色,黑色任君选择,不过如果用CNC自动打定位孔就更方便了

网友:
记号笔,简单

网友:
我用记号笔或者白板笔都可以,不过油性的记号笔好一点,不容易脱落。

网友:
客气了 我也是别人教的^_^

网友B:
龙胆紫 加酒精 加漆片打底在用划针划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龙胆紫 加酒精 加漆片打底在用划针划线

请教:比例?龙胆紫哪里可以买到?
我用记号笔不好用 。颜色太浅且容易掉。

网友:
龙胆紫就是紫药水

网友:
看你画线来做什么用.
要画线的面不需要再加工的话就用细的记号笔.
要求准确的话用刚针画, 或者带尖头的卡尺(还不知道正确的叫法).
我平时是这样话的...

接触了这坛子后, 我看多数加工的图片上的人用记号笔打低然后用钢针在上面画,
有的人在要铣掉的地方用记号笔涂满, 这两种应该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用哪种不褪色的大头笔打底.再用钢针画就行了.

网友:
淡金水
用左好多年了

网友:
记号笔,觉得浅,墨干后再涂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比例?龙胆紫哪里可以买到?
我用记号笔不好用 。颜色太浅且容易掉。

比例具体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没什么要求试着来  在哪买我就不 清楚了 标准作业都用这个 单位买的

网友D:
龙胆紫的效果不好,容易掉色,最好的效果是用硫酸铜,他不是涂附上的,而是置换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龙胆紫的效果不好,容易掉色,最好的效果是用硫酸铜,他不是涂附上的,而是置换上的

看了另一个帖子,感觉最不容易褪色的是“发蓝”了,呵呵。。也是类似置换的。

网友:
粉笔就不错!~~~~我师傅教我的,高级钳工技师哈哈

楼主:
粉笔容易掉的,记号笔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