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神刀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09-05-14):
我做上反角机翼~ 对接的地方总是无法完美~留有一豁口~

如何在切KT板的时候就能留出角度~~在机翼弯曲后能完美对接!!

这个是做试验用的~废了好多板子了!

网友:
在你第2张图片中,用2片报纸分别蒙在图中已对接的左右机翼上面,找到合适位置后,报纸就是模板啦

网友A:
这个简单,把机翼放在桌子边上,垫好上反角的1/2角度,用刀沿着桌子边,垂直切掉多余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对我来说有点难~弄了不少时间~

网友:
慢慢弄会弄出来的!

网友:
我的航模导购网站

给点意见啊兄弟们http://blog.sin a.com.cn/taobaohangmo

网友:
按照藤椅的做法慢慢修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把机翼放在桌子边上,垫好上反角的1/2角度,用刀沿着桌子边,垂直切掉多余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关键是沿桌边用刀,利用桌边的直线度来保证切削的平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