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磨的45度外圆刀,有图解。

楼主(2009-05-14):
我自己磨的8x8的白钢,和大家一起分享,有错误之处请指正。

主切削刃用于车外圆,车平面,外圆倒正角。

副切削刃1用于外圆倒反角。

副切削刃2用于内圆倒角。

刀尖2用于车端面,也是用于对刀的刀尖。

刀尖1用于车外圆,可从工件表面上下刀,刀尖高度不得高于刀尖2。

主切削刃的后刀面的后角和工件横截面的角度非常小,这样切削会很轻松,对于工件的挤压力小。

楼主:
忘记说了,在砂轮机上粗磨成型后,再用油石对各个切削刃口进行细磨,磨去毛刺,这样可以提高车削工件的表面光洁度。

网友:
不错,磨刀的功夫已经到家了!

网友:
学习,回头也照样摸一把试试.

网友:
看着就顺眼。

网友:
一刀多用,见识了

网友:
这刀磨得不错,但,假如刀口崩了,接下来该怎么磨

楼主:
白钢刀的韧性比硬质合金钢好,相对不容易崩刃,如果是切削软金属,卷削槽可以磨的深一点,刃口更锋利,如果是切削较硬的金属,卷削槽可以磨的浅一点,刃口强度高。

如果崩刃了,那就磨掉崩口,这样新刀刃会比原来的低,以后一直修磨到刃口高度的极限后就只能把整个刀头磨掉,重新来过,整条白钢都磨到长度不够就报废,再买。

网友A:
卷屑槽太宽,不易断屑,修磨砂轮圆角,磨得窄点!

网友:
磨得很漂亮,又偷师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照相技术了得!

网友:
谁在敢出来晾刀,我就敢给他评分
这是我寻找好久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屑槽太宽,不易断屑,修磨砂轮圆角,磨得窄点!

感谢指正!

网友:
顶一下,要滴,应该滴

网友:
怎么车端面?

网友:
请问:你的刀尖有圆弧吗?

网友:
好刀,一把传说中的宝刀,吹毛立断,赞一个

网友:
漂亮!明天照着描一个

网友:
好漂亮的刀阿

网友B:
刀尖1和2对应的红线里面.我划的那条红线应该有一个角...
篮圈的,那个槽开太大了...过于宽和深
LZ磨车刀好浪费啊..其实你可以直接买,磨好的合金车刀,使用之后只要修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尖1和2对应的红线里面.我划的那条红线应该有一个角...
篮圈的,那个槽开太大了...过于宽和深
LZ磨车刀好浪费啊..其实你可以直接买,磨好的合金车刀,使用之后只要修修就可以了.

呵呵,感谢指正。

刀尖倒角实际上是有的,只是在刀尖部分用油石倒的很小的R角,因为刀很小,砂轮机上一碰可能就磨掉一个大角,轻轻的碰砂轮还可能直接把刀尖崩掉,另外这把刀是磨来车铜和铝的,偶尔精车钢料,所以对刀尖的强度要求低一些,我有合金刀磨来专门粗车钢料的,可重磨的合金刀车出来的表面光洁度不高,所以还是要磨一把白钢的精车刀。
卷削槽的宽度大有2个原因,1。砂轮片磨损了,市场上有买很薄的专用砂轮,用来开槽很爽,我公司就有,家里没有,2。这把刀的主切削刃的前刀面实际上我没有磨,所以看上去槽特别宽。

网友:
感觉你磨的车刀,表面光洁度不够.是不是磨的时候用力太大了..
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车刀磨出来,面都很光滑,有光洁度的...刚开始的时候手都磨起泡来..
不过10多年没有莫过车床了...呵呵...想想还真想摸一下...LZ要是和我一个城市就好了,去蹭车开..

砂轮使用,其实有一定的技巧的..比如说:砂轮面不平..你找废料..磨损他,至到正面和侧面成90°正面也平了,在找个平的废料,,轻轻的贴上去,把正面光滑了,再磨车刀....
这样,你开槽的角度也有了..

网友:
突然还想起点东西来,,,都忘记了..不知道LZ是同行不.我就班门弄斧一下..

比如你要车.25.00mm的...30.00mm的材料来车...当你进到最后一刀的时候..假如进刀刻度是50.00刚好可以车到25.00mm..你可能进多了.50.50..这个时候你不可以退刀到50.00车的..要完全退出,,从新进到50.00..才可以车...一些技巧..都忘记了..哈哈..LZ不要笑话我啊..专业术语都忘记完了..

楼主:
哈哈哈,修磨砂轮片好痛苦的,人懒

同样的砂轮片磨合金刀的光洁度比白钢刀的光洁度要好,白钢要磨出好的光洁度要很细的砂轮,所以我都用油石修修,不过我手头的油石也不够细。

两次进刀前确实需要先退刀直到消除丝杠回差后再进刀

网友:
LZ也是高人啊...哈哈...
我是学习机械的,车工主修...毕业就没有摸过,工作和专业没有一点联系.八杆子打不着....

网友:
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忘记说了,在砂轮机上粗磨成型后,再用油石对各个切削刃口进行细磨,磨去毛刺,这样可以提高车削工件的表面光洁度。

我的砂轮有一个是粗磨,有一个很细的,是不是可以替代油石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哈哈哈,修磨砂轮片好痛苦的,人懒

有一种叫金刚石笔,修砂轮很好用,老兄不妨一试。

网友:
刀峭太大太浅,这样的刀只能作为荒车的刀用,好处是上刀量可以大些,不容易崩刀!切削主刃没有倒角修光刃,这样车出来的工件表面粗糙度太差,刀尖也很容易糊!
给个建议,白钢刀在砂轮机上磨完之后别用油石修型,我的经验就是,修型之后的刀一点都不锋利!合金刀才用油石修整!

我是镗工,天天磨刀!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指导,有可能的话请上个带倒角修光刃的刀头详细照片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
磨的好啊 我一般都乱磨 啃出来的45号钢 光泽度很差

网友:
引用:
感谢楼上的朋友指导,有可能的话请上个带倒角修光刃的刀头详细照片给我学习一下

明天到单位以后给你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