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好心师傅看看我的切断刀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9-05-14):
跪求
好心师傅
告诉我
切断刀
怎么才能切断料。。。

我来论坛好长时间了一直潜水。。水平太低没敢打扰大家
现在实在憋不住了。。

我用的是bb25-3 车床
切断刀开始用小的 12*125元的那种试着磨成各种度数的刀角
都断
用坏啦有10多把
也找朋友帮磨的也断。。
有说这种刀便宜
合金是yg的不能切铁
然后又买啦 20*20的工业床子上用的yt合金刀
又打断了好几把刀
后来想想可能是刀的角度磨的不好
就买啦机夹的白钢条的3*12*200的那种来练习磨刀
整整磨了100mm打断多少次就数不清啦
我磨时都勤粘水的应该不会退火
问商家说我买的刀片便宜所以且不断
就又买啦条上工的
结果还是那样。。。伤心。。。

看来磨刀我是学不会啦
前天一咬牙买了个数控机夹的切断刀
200mm的圆钢
试着切边 1mm 挺好 1.5mm 到切3mm宽度时还可以切下。。。效果还可以

但我换到300mm的圆钢
转速用115转的切
声音很大
也不下料
一圈进0.04mm 下料很小
一会刀就打了
又卡在那电机空转了
是不是皮带紧点
力度打些就好啦呢
我调了皮带
这下完了
刀块被打成两半
刀架也打了个打口子
心疼啊
刀块30元没了
的刀架也
坏了

我现在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了
我从买啦床子就没一次顺利的切断料都是
刀先断
这切断刀
就这么容易断。。
难道就只能有锯条割断吗。。

跪求
好心师傅
告诉我
切断刀
怎么才能切断料。。。

我先谢谢

网友:
問題是怎么才能切斷料~
打了這麼多字~先頂一頂~

楼主:
先谢谢mytown 师傅关注我的帖子 。。
  能告诉我 师傅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切断刀  怎么切断料的吗

网友:
刀尖严格对中  最低转速 加切削液 在卡盘附近切  我也是BB25 随便切......
如果切的时候震动 原因 离卡盘太远 刀尖不对中
切的时候叫 刀没磨好 角度不对 或者已经钝了
基本就这些了

网友:
另外 你说你切多少来着 300MM?

网友A:
买木初级车工的书来看看,这个应该是基础论理上的东西。

网友B:
棒子太大啊!!!!!!!!!!!!!!!!!!!!!!!!!!

小床只能割小棒啊。

楼主:
谢谢qiongren师傅 我是切的是30mm的铁棒打错了。。最大的42mm  我现在的bb25让我改成通孔31mm可以直接放进30的料 我的床子没改水冷 中心都对 我现在用得三菱的外圆 内孔都很好用 加了数显 切外圆精度能到0.02光洁度也可以 就是没切断过料
       那我改成水冷再试试   还有 合金刀不用水冷可以吗  可以问下师傅 你的切削液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木初级车工的书来看看,这个应该是基础论理上的东西。

谢谢师傅  回帖
我刚买了有200多钱的书 还有以前的书机械方面的有30多本吧就是照着上面的方法磨刀 说是磨刀100次 才算磨刀  我也不知到自己磨了多少次了 绿的那个让我换了一个啦   还是没切断过料   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棒子太大啊!!!!!!!!!!!!!!!!!!!!!!!!!!

小床只能割小棒啊。

谢谢  7KH 师傅 在论坛里看了你很多帖子 学习啦不小东西  谢谢
能问一下 bb25最大能切断多大料 怎么改床子能切断更大的料。。 先谢谢7KH 师傅  。。我有急事 晚上回来再谢谢师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qiongren师傅 我是切的是30mm的铁棒打错了。。最大的42mm  我现在的bb25让我改成通孔31mm可以直接放进30的料 我的床子没改水冷 中心都对 我现在用得三菱的外圆 内孔都很好用 加了数显 切外圆精度能到0.02光洁度也 ...

不会有哪么夸张吧。
你原来的通孔是多大的?改到31
如果通孔直径大于主轴的平均直径(简单计算就是主轴体积除以长度,除以3.14,开平方,乘以2)的0.7倍,主轴刚度会急剧下降。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排除刀没有磨好的情况,如果是切断30mm的钢料,无论用什么切断刀,应该使用左右借刀的方式延续渐进的切入工件,根据实际的切入情况,转速选择在200-300转左右,比较合适。

切断刀的高度应该是在工件的中心或者略低于中心0.2mm左右。

数控切断刀的刚性是比较低的,不能连续的直接切入,一定要左右借刀和退刀再切入。

排除刀刃高于工件中心的情况,如果切入时噪音大,可以降低转速再切,直到基本没有噪音。如果切入时震动大,那么可能是切断的位置离卡盘太远。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小床刚性差。切断肯定费劲。切断对车床的刚性要求很高的。这也是工业床和家用床的区别。

网友:
刀头要磨的前宽后窄上宽下窄 刀尖稍微上翘 刀尖对心 切的时候可以先切一段在向旁边开宽一点 在继续向里切

网友E:
有问题就问,知道的自然会回答你,别总是跪啊跪的,这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哪么夸张吧。
你原来的通孔是多大的?改到31
如果通孔直径大于主轴的平均直径(简单计算就是主轴体积除以长度,除以3.14,开平方,乘以2)的0.7倍,主轴刚度会急剧下降。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谢谢free-fly-h3 师傅
看到回帖吓我一身冷汗 我急忙量了一下 我的主轴外径39.92mm 长342mm  原来通孔28.? 当时感觉去1.5mm的壁厚无大碍就买了个30mm的扩口器扩了一下 卡盘也用内圆刀扩了   原来打算把125mm的卡盘换成160mm的卡盘将孔径做到40mm的从新做个轴后来感觉 要做的地方很多 主轴 没有找到厚壁的管子 要是用机床车内空 轴太长  轴承 端盖都要从坐 齿轮箱要从新开孔 工程太大了所以没做 我买的那个160mm的环球卡盘就没用。。 以后改床子 多问问师傅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排除刀没有磨好的情况,如果是切断30mm的钢料,无论用什么切断刀,应该使用左右借刀的方式延续渐进的切入工件,根据实际的切入情况,转速选择在200-300转左右,比较合适。

切断刀的高度应该是在工件的中心或者略低 ...

谢谢师傅   学习啦 明天再花30元买个刀块 试试    用这种方法 我的小床能切断 42mm的铁棒吗?
再就是 我用铣床夹上 105mm*1mm的砂轮切割片 1600转据42mm的铁棒 冒出很长的火花  很容易就把铁棒据断了,要是做个用电机带着砂轮片的架子固定在刀架上当切断刀 切断铁棒能行吗 论坛里以前有人做的没有 我电机买好了  一个220的直流电机 没有标牌看不出功率来。也不知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小床刚性差。切断肯定费劲。切断对车床的刚性要求很高的。这也是工业床和家用床的区别。

谢谢wxzc1 师傅 回帖
我刚弄车床时间太短 向你学习了    如果增大电机的功率   加强刀架的强度 会提高切断效果吗   我切断时把刀架下面的紧固钉都上的很紧 切断时 刀架滑道还有上下颤动的间隙

楼主:
引用:
刀头要磨的前宽后窄上宽下窄 刀尖稍微上翘 刀尖对心 切的时候可以先切一段在向旁边开宽一点 在继续向里切

谢谢瞎折腾  师傅    向你  学习了    明天好好再试试 问一下 你用的是什么切断刀??都是自己磨的那种吗 我现在对磨切断刀 全没信心了  其他的刀 也从 焊接刀 到 车床用的机夹刀  现在全换成 数控 和加工中心用的刀了 在住宅楼里磨刀 声音很大    还有就是 我的砂轮机是 金鼎的 220v   250w   砂轮200mm的 怎么一点劲 都没有啊  刀在砂轮上使很小的力 砂轮就不转了  砂轮启动非常的慢  启动起来 震动的特别厉害 震的让人发慌。。  是不是我的砂轮 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就问,知道的自然会回答你,别总是跪啊跪的,这样不好!

好的 谢谢师傅

网友:
我啊。250床都要用锯子下料。

网友F:
你的钢棒是不是没有退火?带火的棒很难车断的。

如果切断刀的刀尖平面与卡盘中心线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容易断刀。

网友G:
我是用角磨机,装上不锈钢切割片,切料.效果还不错.不足的地方是不能切割太粗的料,最多在40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钢棒是不是没有退火?带火的棒很难车断的。

如果切断刀的刀尖平面与卡盘中心线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容易断刀。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钢棒是不是没有退火?带火的棒很难车断的。

如果切断刀的刀尖平面与卡盘中心线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容易断刀。

我是从钢材市场上直接买的铁棒 我也 不清楚是不是带火的
切断刀的刀尖和卡盘中心线在一个平面 刀架紧固钉都上的很紧 顶尖也定好 卡盘中心 和顶尖中心都很正 刀头和刀杆都是配套的20*20的我找线切割去掉4.4mm   现在感觉是不是我这个床子天生就不能切断料啊 可我用90度刀进3mm切过外圆都没问题
三菱的刀片很小的不加水冷都很好用   郁闷啊 谢谢 你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用角磨机,装上不锈钢切割片,切料.效果还不错.不足的地方是不能切割太粗的料,最多在40mm左右.

我用铣床夹上 105mm*1mm的砂轮切割片 1600转据42mm的铁棒 冒出很长的火花  很容易就把铁棒据断了,要是做个用电机带着砂轮片的架子固定在刀架上当切断刀 切断铁棒能行吗 论坛里以前有人做的没有 我电机买好了  一个220的直流电机 没有标牌看不出功率来。也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朋友刀具有主偏角,副偏角,等各个角度磨好(看书),看你要哪段,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工件,相应的要磨个2-4度的角度,留左边工件刀具右边的就是尖角,留右边的就相对应左边的是尖角。等下给你画个图看看

网友H:
切断刀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把你的图看下..

网友I:
40MM 的料 BB25是可以轻松切断的  还是刀和操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示意图

谢谢 jinxishuai 师傅   收藏了  我一定安照你教的多磨几把刀试试  让你费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40MM 的料 BB25是可以轻松切断的  还是刀和操作的问题

谢谢 qiongren  师傅的回帖
有你这句话 让我看到了希望     你现在也用bb25吗 40mm的料切的时候快吗?大约的多少分钟?
你用的是什么切断刀   怎么操作的    我现在在 家做 电子防盗锁打算到cctv10报名 要做10把不同样子的电子机械锁  现在很急
40  30 的料 就是切不断 上火 啊   盼 师傅 回帖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铣床夹上 105mm*1mm的砂轮切割片 1600转据42mm的铁棒 冒出很长的火花  很容易就把铁棒据断了,要是做个用电机带着砂轮片的架子固定在刀架上当切断刀 切断铁棒能行吗 论坛里以前有人做的没有 我电机买好了  一个 ...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方法,你可以借鉴西马特的磨头。小床切断是个软筋,效率低效果差。

楼主:
我打算把固定杆做的长点30mm这样既可以夹锯片 铣刀 砂轮   末端还可以固定钻掐 用来钻偏心孔  就是电机不知怎么选  打算把 手电钻 改了直接做个架子加装在刀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对啊

打错啦是 螺母夹紧宽度做到30mm 对不起 啊

网友K:
很同情你,磨了一个砂轮的刀还没切断过,那太邪门了吧,打刀估计是刀尖低了,对好刀进给小点再试试看

网友:
检查下中.小拖板间隙是否过大。造成打刀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散热问题,粘刀.排屑不畅。可试者切断时"打点滴"的原理给刀降温,其实很简单.用矿泉水瓶装入肥皂水与少许机油混合的水[我是这样用的] 水瓶口加个细管就行。切断时间断性的给点就行。我这办法土但比较实用,用白钢条切都没问题。

网友K:
还有刀尖可能伸的太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刀尖可能伸的太出了

谢谢师傅   我刀尖就伸出5mm也断  一伸头 到头就断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钢材市场上直接买的铁棒 我也 不清楚是不是带火的
切断刀的刀尖和卡盘中心线在一个平面 刀架紧固钉都上的很紧 顶尖也定好 卡盘中心 和顶尖中心都很正 刀头和刀杆都是配套的20*20的我找线切割去掉4.4mm   ...

如果你在割断的时候尾顶尖还顶着工件那就必定会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同情你,磨了一个砂轮的刀还没切断过,那太邪门了吧,打刀估计是刀尖低了,对好刀进给小点再试试看

刀尖 高于中心  0.1  0.15 0.2 0.25  0.3 0.35.。。。  0.5 再大了就不吃料 吃料就断  低于中心0.1  0.15 0.2 0.25  0.3 0.35.。。。  0.5 断的更可怕 有的是从刀根弯的 刀块碎成好几块    给进 一次 0.01  0.02 0.03 0.04 我都试了 为了测给进量 我把数显卡尺直接固定在床子上啦 到是车外圆方便了 能精确到0.01 很好用

网友I:
我也是用的BB25-3

切断过 直径35的球磨铸铁 直径20的A3钢材 直径50 40 的45号 直径20-40的3CR13  等等 太多材料了 目前切断刀有4把 从大到小 大的是合金焊接刀  小的是机夹刀 淬火的切过 调质切过 普通刚买回来的退火状态的料也切过

40MM的料 切断是很慢的 我不大记的需要多少时间了 反正在10分钟以上了 无论粗料 细料 我都是左右进刀切的 这样对刀好点 不容易憋住

一般我切断的时候 靠近卡盘切 刀尖严格对中 我曾经试过 高点或低点 都不如严格对中好.(不严格对中 开始很流畅 最后刀可能会断压断或者 切不下去)

四方刀架锁死(角度得对好 不是垂直 切起来会有麻烦) 刀架拖板锁死  大拖板左手控制 另外把中拖板的间隙调的紧一些 我的就很紧
(不紧极其容易打刀和震动)

最后磨刀 这个很重要 我说一两句也说不下样子 就参考上面的图磨吧  不过一种材料一种角度.........切铸铁的刀 切钢就不怎么好 其实凑货凑货 磨3把刀就行  软的 铁的 钢的 呵呵

润滑 我有冷却泵 切的时候就一直开着了  冷却的时候 合金刀切忌不可断断续续的冷却 要不不冷 要不一直冷  断断续续的冷却 会把刀给弄坏 切断时候最好开 因为能减少30%的阻力 切断时候就快了很多
刀伸出 一般不能超过刀边长的2倍  不然就容易抖动 抖动接下来就打刀

不排除可能你的机床主轴有问题了 .

呵呵 罗嗦了半天 其实也没说下啥  你最好把你切断的时候的视频给发一个上来 大家帮你分析下

楼主:
引用:

如果你在割断的时候尾顶尖还顶着工件那就必定会断刀!!!!

42mm的料没进3  4mm   刀就断完了 要是能进到10mm 我就。。。 以前是切8mm的料都断 换了yt刀头能切断了 换了数控机夹的勉强切下20mm的 30mm 切进3mm 两个刀尖就都 掉头了  刀杆也坏啦

网友L:
进刀的路径和刀身不垂直与主轴的可能性考虑过么?

网友:
机夹刀就能切20多MM吧  他那个设计先天就能切20多MM的

网友:
我的能切40MM 的刀 是我买大焊接合金刀 然后自己铣的

网友:
切断是转速有多高啊,还有工件是不是外圆不平啊?

网友K:
用外圆车刀先车一下外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用的BB25-3

切断过 直径35的球磨铸铁 直径20的A3钢材 直径50 40 的45号 直径20-40的3CR13  等等 太多材料了 目前切断刀有4把 从大到小 大的是合金焊接刀  小的是机夹刀 淬火的切过 调质切过 普通刚买回来的 ...

再次感谢 师傅
我都打印出啦 好好学习  我刚买床子2个多月 之前只看过人家用大床子加工零件。。现在自己在家弄电子锁 刚申请完专利想把样品做出来 去厂子加工过几次太贵了 还不能用 自己也很好机械 电子 就自己买了一台 放在阳台上 能加你的qq吗
我的86288756  我是烟台的 有时间到烟台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进刀的路径和刀身不垂直与主轴的可能性考虑过么?

谢谢回帖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刚弄床子也就两个多月 我只是看书 网上看 天天糟蹋 。。 专业术语懂的太少了 以后抓紧学习。。
进刀的路径是大托板的路径是吗  刀身 是指与 大托板平行吗  谢谢。。

网友:
请通过我的验证  我已加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外圆车刀先车一下外圆试试

谢谢 回帖 我都是先把外圆 内空都完了 再切断的 这样 切的量能小 啊  我现在是害怕切断了 有些大的垫片用据 据下来不光滑 还没办法在床子上加工 还必须要切断 头疼。。
115  210 350 550 这几个转数 每把刀都是试着来的 速度越慢 刀块碎的越厉害 快啦 噪音有时很大也不下料 而且经常卡死。。

网友:
楼主不知道是什么床 我告诉你我的办法 很土 但是确实解决问题  你一下磨两把刀 刀尖宽度不要超过1mm 甚至就是一个尖头 一把刀尖偏左 一把刀尖偏右 刀尖偏左的把左下边磨掉一点 刀尖偏右的把右下边磨掉一点 实际就等于把切断刀一分为二 这样你切断料的时候先用一把刀左右让刀吃进去几毫米 然后换另一把刀吃另一边 这样可以很流畅的切断材料
   主要是小床的力量不够 切断料的时候需要用力特别大 让刀不足就容易断刀 我把刀尖磨窄后力量够了就咬的进去了 刀尖窄了以后让刀量也小了割起来也快了
记住一定要不停的让刀 一边进刀一边左右走才吃的进去
我用的2x8的刀  如果不用这个办法 怎么搞都不能顺利切断

楼主:
谢谢师傅 回帖
我用的是bb25-3  认真学习了几遍 好方法 我现在的床子还没加水冷 床身做的架子强度不够摇晃的很厉害。。我先加水冷 磨两把刀学习

网友:
学习了,看来用BB25-3的大有人在啊。

网友:
http://www.56.com/u11/v_MjkwMjI2NjQ.html
http://www.56.com/u75/v_MjkwMjI2NDA.html
在网上给你找了两个教程,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