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时,晶体,拔与不拔有何区别

楼主(2009-05-14):
模拟器时,到底用不用拔晶体,拔与不拔有何区别

网友:
拔掉据说可以省电,而且也不怕晶体烧坏了,因为你一玩可能就是连续的工作了

网友:
玩模拟器时不需要晶体也可以正常使用。

据说拔下晶体后发射电路不工作,这样对控有好处。

网友A:
最好拔下晶体,高频头就不再工作,省电还,也不会因为长时间开机造成高频头电路烧毁

网友:
据说会照成晶体烧毁...不过我觉得不可能...晶体这个东西要烧了...很多都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拔下晶体,高频头就不再工作,省电还,也不会因为长时间开机造成高频头电路烧毁

正解!拔下晶体高频头就不工作了!省电!   不过现在的控是不会烧高频头的!

网友:
插模拟线时本来发射就不工作(所有JR部分FU)

网友:
扒掉高频头比扒晶体 好些
虽然同样是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