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配置对吗?????????????

楼主(2009-05-14):
燕银燕EMAX 1200KV 外转子电机CF2822
实测数据1- (7.4V 10x4.7桨)
标准拉力: 450g
最大拉力: 500g

我的JJ翼展80厘米长77厘米
银燕EMAX 1200KV 外转子电机CF2822
20A电调
11.1V3S电池
总重量420克
用10x4.7桨和9x4.7桨都掉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如果换电机要换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帮你顶

网友A:
电池是多少C的@或者换个30安电调试试

网友B:
我用过两只CF2822,同KV。都感觉不太好,厂家给的数据太水。扭力小,带大浆效率严重下降,发热厉害。带小浆拉力又不够。建议还是用xxd 2212之类的电机,1000或14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多少C的@或者换个30安电调试试

电池5C。10C。25C都试过了没有太明显的区别。用过30A的电调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两只CF2822,同KV。都感觉不太好,厂家给的数据太水。扭力小,带大浆效率严重下降,发热厉害。带小浆拉力又不够。建议还是用xxd 2212之类的电机,1000或1400kv的。

谢谢请问。比如同样是1000KV的两个电机,一个是2212一个是2217的,浆也是一样的尺寸的,得到的拉力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比如同样是1000KV的两个电机,一个是2212一个是2217的,浆也是一样的尺寸的,得到的拉力是一样的吗?

估计不一样

网友C:
电机的重量也不一样啊给你一 个配置吧感觉是电机的问题我的是XXD2212的电机KV1000 其他的就和你的一样了20A的电条和能不能掉机没有关系不过建议换个30A的要不掉机的时候电流大了会烧电条的电池用1300MAH 15C或20C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重量也不一样啊给你一 个配置吧感觉是电机的问题我的是XXD2212的电机KV1000 其他的就和你的一样了20A的电条和能不能掉机没有关系不过建议换个30A的要不掉机的时候电流大了会烧电条的电池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