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火头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我是一个超莱鸟,飞过三个450,但对油机一点不懂,我现在没有假火头线,是不是可以在火头芯上拧上一根导线出来然后用一节
电池
一端对导线,一端对地就可以启动
发动机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可以这样。

网友A:
一端对地......一定要在发动机上。。

网友B:
建议还是不要这么做,电流和电压不够的话影响你的启动。一个品牌假火头加一套点火电也才100块钱,还是投资下吧。

网友C:
成品好点

网友D:
这样只会凭空增加你的烦恼,影响乐趣

网友E(2009-11-17):
可以,一头接火头的小杆子,一头接在发动机外壳。
假火头,不过是给火头增加一根延长线而已。方便你可以戴头罩点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