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R539舵机堵转把AFR17三极管给烧了

楼主(2009-05-14):
我的JR539舵机堵转把AFR17三极管给烧了,请问谁知道用什么代替?怎么修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JR539舵机堵转把AFR17三极管给烧了,请问谁知道用什么代替?怎么修复呢?

楼主型号是不是有误?拍个管子特写上来看看?

楼主:
就是驱动电机用的4个驱动管,小米粒那么大。上面写的AFR 17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驱动电机用的4个驱动管,小米粒那么大。上面写的AFR 17

如果四只标号一样的话应该是N沟道的mos管或者是NPN的三极管。但是你说的这个型号我确实查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
请楼主上照片,看了电路才能决定代换的管子,在线等

网友:
数码舵机的驱动和模拟多级的驱动是不一样的,数码的是驱动场效应MOS管,而模拟舵机一般为8550和8050系列的开关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