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26CC大O直线跑偏~~~~

楼主(2009-05-14):
26CC O艇首航 发现直线时向左跑偏(
遥控器
方向中立)是为何,向右微调5°依然跑偏,跑直线时,需要拉着方向舵要不就成碰碰船了,而且船体还向一边倾斜非常难看,本人强烈郁闷中~水舵处于中立位置,螺旋桨轴线处于中心,船体重心平衡,请前辈大虾们帮帮我分析下原因。谢谢啊!

楼主:
难道新兵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吗?SOS

网友A:
不是的~!可能高手没有看到吧~!呵呵~!帮顶了!!!

网友B:
反扭太大!调节压浪板和船内重心,向左移

网友C:
这明显应该是船的重心没有调配好,不是什么舵的问题。你是汽油艇油箱的位置很重要的不然就是一边倒

网友D:
嘿嘿楼上的没仔细看贴,楼主已经说明:水舵处于中立位置,螺旋桨轴线处于中心,船体重心平衡

网友E:
楼主已经说明:水舵处于中立位置,螺旋桨轴线处于中心,船体重心平衡。。
那为什么
船体还向一边倾斜呢???
那就是???船体重心平衡????不合科学原理!!!
平衡会一边倾斜不可能吧!!!

网友D:
跑直线的时候偏.................

网友F:
反扭力,建议重新配置一下重心!

楼主:
这个和船尾两侧水刀有关系吗?

网友F:
原帖由
电车男520
于 2009-5-15 22:11 发表
这个和船尾两侧水刀有关系吗?
水刀是船高速转弯用来抓水的,打个比方,人在高速跑动中要突然转弯,这时拉住身旁一根立柱的话,很容易就能转过去了。没这跟立柱的话,弯就要大点了,否则就要摔跤。

楼主:
水刀装斜的话,会自己拐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