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3S变成了2S!!!

楼主(2009-05-14):
花牌1000mah 3S, 今天修JJ才发现
电池
没拔下(已插在JJ上超过24小时),插上A6后只有2节充电,每节0.5V左右,充电完毕接电显只有两节有电压,且相差很大,4.17, 4.03,第三节显错。
这是为什么?电池已坏?才充过两次啊。

网友A:
呵,,,你一次不用,这样搞也会坏....

网友B:
机器的静止功率没多大吧?而且另外两节电压在4v以上,没道理第三节过放。多半是平衡口接线断了吧

楼主:
发现的时候接上充电器好的两节只有0.5V,另外一节没有被识别。
是充满电了好的两节才4.2V的,坏的那节依然没被识别。

楼主:
充电完毕接上电显后,有点的其中一节,一秒钟降0.02V电压,。估计第二节也坏了。这电池可能报废了。

网友C:
我有一個1500mah的電池...用來測試FPV攝像頭,也是忘了拔下來.....電池全鼓.....3S變成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