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09-05-15):
船的螺旋桨轴跟轴套之间采用什么措施密封而使它不漏水的?

动力轴在高速转动下,用一般的油封好象吃不消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好象只有考配合和油封,不知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不用封的

网友:
油封能否吃的消主要看材质,普通耐油橡胶的就行,聚氨酯的较好.
其次是线速度,,轴的周长乘以转速.
还有油封承受的压力.
船模动力轴相对于其他常见机械没有特殊要求,是个油封就能用,用O型圈也没问题,不管油封还是O型圈,装配时一定注油,按规定是润滑脂,我用凡士林,在药店用医保卡买的, 好处是无毒无味.
O型圈可以DIY,找块耐油橡胶,你老婆化妆品的盖里的皮子,或海飞丝盖里的皮子,或肉罐头盖里的皮子等等等等.然后钻一孔,用磨头加工内孔后密封效果会很好,O型圈涂油后套在轴上要有轻轻的阻力,O型圈的外圈用AB胶固定到轴套上就OK啦.
如果船体较宽,比如双体船,可以把电子设备和电机装在水面线以上,电机装在船头,用长轴斜着穿过船体直接带动船尾下的螺旋桨,桨前有一轴套就行,不需密封,但是船体较窄就需要重心低,电机电池等要装在舱底

网友:
螺旋桨与轴套有什么关系?

其实,你往轴套里面加入适量的润滑油或者黄油,就可以起到1定作用。

没必要搞到滴水不漏的,最重要是后期保养。

网友A:
只要轴套超过水线,水应该进不了船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轴套超过水线,水应该进不了船舱的

这样说就明白了,轴套口在吃水线以上就对密封无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轴套超过水线,水应该进不了船舱的

轴套管间隙大照样往里甩水

网友:
多家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