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玛无刷改装:两个问题

楼主(2009-05-15):
在坛中学习改装拉玛无刷,近日也进入拉玛无刷改造的发烧行列.但在改装中lama机机调试出现机体打转和摇尾两个问题,尽管做了很多调整但可能是个人技术有问题,拉玛出现的问题仍难以解决,只好请坛中高手把脉看看帮忙解决.
我的配置情况:1818无刷电机,新西达10A电调,V尾混控,0704B陀螺,8遥控.拉玛机体.
使用改装方案一:V尾混控方式,8遥控设置为混控禁用,V尾混控,方向舵量设为30%,试机拉玛严重打转(这种情况和以前用四通控的效果是一样的),陀螺我设普通模式和锁尾模式都不行,普通模式还好点.
改装方案二:用天8遥控上的混控功能+1818无刷+新西达10A电调,+0704B陀螺,先上一条油门方向混控(比率我用正负100%,)电调能自检,但上下桨运行不同步,试着改比率也不行,不知道这种比率大概在什么位置最佳啊.陀螺开启后有锁尾效果,但左右摇尾很厉害,我设的陀螺的感度20-70都试过,效果不明显(到底0704B陀螺的最佳感度设多少啊).

以上是我在改装拉玛无刷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讲得不是太清楚,也许是调试或者遥控设置上有问题,也可能设备有问题,但主要症状改装过拉玛的朋友或许遇见过,请各位不吝赐教给点建议和意见(.急啊,花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还没看到成功的希望,有些渴望了)

楼主:
翻看了坛中的几乎所有无刷改的老贴,也按照他们的方法试了好多遍,都不理想.先姑且设备是好的,调试方面可能没到位,应该怎么调啊,关键是控的功能太多了,不大会调,知道的朋友给点具体的方案吧。
如果还不行,设备我怀疑的只有那两只新西达10A电调了,最有可能是行程不太同步,其它设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V尾是一般的,用在其它通道测试了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现在不是有LAMA的无刷套装了吗?399哦,贵了点哦!

网友:
没必要改无刷,劳民伤财的事
改了无刷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电路复杂了,坏的地方就更多了。这个飞机本来就没多少钱,坏了再买一架就ok了。这种玩具级的飞机各个方面做都都不好

楼主:
刚刚用V尾混控方式再试了一次,哈哈,竟然不转了,怎么回事啊,没有心理准备啊:,em15: ,飞机今天怎么不打转了.竟然可以飞了,拉玛变得听话了
后来我仔细想想,发现陀螺仪用普通模式,而且上面的两个旋纽全部转到最大,感度和行程都是最大,以前一直认为不能这么调的..以前试了那么多次,都没这么调过,今天无意中的乱调倒成功了.
再进行仔细调试,千万不要反复啊.希望拉玛的舞姿从此变得更曼妙.

网友:
哈哈,恭喜恭喜,总算成功了

楼主:
今倍咱倍高兴啊

终于也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了.期间发现在改制无刷时,虽然看了很多贴子,对照着改,但还要自己慢慢着磨,悟出一些东西才行啊,不过这也是玩模型的一种乐趣所在了.

网友:
首先祝贺楼主改拉码无刷成功
陀螺方案改拉码无刷,用0704陀螺是最合适的,我开始用0704A就没搞定,后来50元收了个二手的0704,不费劲就OK了.V混器不要用好盈的,我用的是杂牌的,上好盈的问题多多,至于控里的设置,没有什么复杂的,不过必须用高级点的控,低档的控是没办法设置的.控里没什么很多的地方需要设置,最主要的是4号通道上的舵量,设置30%左右就可以了设置大了稍一打舵JJ就会疯转.

看不懂座板凳朋友说的"没必要改无刷,劳民伤财的事", 有没有必要改拉码无刷完全是个人的事,你不改是你,别人高兴改没妨碍别人,劳了那个"民"了呀,"伤财"?自己高兴花钱玩有什么不好?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wangjm51先生的指点,我基本上就是按照您的帖子改来着,期间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不停的试啊,就在几乎丧失信心的时候,无意间的调试才改装成功。虽然走了不少弯路,其中获得的快乐也是值得的。
   在改装中也有意外的收获哦。我新天8控,在一次试机中把接收机天线打断了,只剩下不到10厘米的一个线头了,干脆做下地面拉距测试,好奇怪呀,走了近三十米,竟然舵机不抖,发射机天线没拉出来的。这和以前听说的天地飞的遥控会经常失控什么,接收距离近,相差甚远哪。可能我碰上一个极品天地控。反正我飞直机也要不那么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