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过车床主轴锁紧装置的吗??加蜗杆做分度盘用

楼主(2009-05-15):
有改过车床主轴锁紧装置的吗??     可以实现停车后自动停转 可以锁紧    用来对工件 切割  钻偏心孔     然后做成简单的分度盘   做过的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坛子里看过有这样的床的照片,但是好像不是自己D的。

楼主:
谢谢 那我再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出啦 做个参考 免的又走了弯路

楼主:
谢谢 fang 师傅 看到你的好东西啦 正想改这些东西啦 研究照着做  谢谢。。

网友:
想用个盘刹,链接一个电磁铁。。。
用摩托车的好像太夸张了,哪天搞个自行车的盘刹装上,当床子的刹车。 至于停车嘛,可以电控,也可以用刹车线脚踩的,呵呵。。

楼主:
我想折一个旧摩托车的液压刹车片固定在主轴上(和全套的液压刹车 摩托车前刹车 铃木系列车上的都很好 一套新的也就100多吧 ) 然后把刹车片内空做到39.2  外圆用线切割做成涡轮 再做一个活动蜗杆 和刹车液压固定在一起就可以 同时刹车片磨不到的地方 用数控 、分度盘 激光切割 做上评分整个圆360个方空 加上光耦 喷墨打印机喷头上不花钱的就行 计数器 用单片机做个能 反转减 正传加一度 过360度 归零。。同时还可以监测主轴转速。。  液压用直流电磁铁控制 和吊车上的一样 通电离合 电压220v加在 电机上通过整流获得 并加上一个450v100uf的电容延迟  这样停车 卡盘就不会立即停止 而是延迟一下防止电机惯性太大 打坏减速箱的齿轮  控制也可手动   合上旋转蜗杆就是一个数显的分度盘了

网友A:
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采集主轴角度信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采集主轴角度信号比较好

hp  epson喷墨打印机 进纸轴上的编码器 什么样子规格的都有 那种用在车床上 好用  而且量大 免费使用。。连光耦都是高精度的 不知到有用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