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转动阻力问题

楼主(2009-05-15):
我手上有好几个2217电机
有一个出口版的XXD电机转起来很轻,用手你捻电机轴就可以转起来。而且此电机工作时的振动确实比较小。
普通XXD和双天的和GS的不带电用手转都有一顿一顿的感觉。
发现转动的顺与涩是和里面的定子有关的。把普通XXD的电子换到黑色的XXD外转子里面,还是很涩。
不知道是否可以作为电机好与差的判断依据之一?请高手解答。(可以排除轴承问题)
KV基本相同,980到1100的都有。

网友A:
低KV的就一顿一顿的,顿的地方正好是一个磁极。高KV的,会比较顺。好像是这样。

网友:
你把3个接头接到一起再转转看。呵呵

应该是和磁铁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KV的就一顿一顿的,顿的地方正好是一个磁极。高KV的,会比较顺。好像是这样。
说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

低 KV的,一般磁铁数量和铁心极数较 多 ,所以磁阻较 大
高 KV的,一般磁铁数量和铁心极数较 少 ,所以磁阻较 少

网友:
问题是都是低KV的啊,我和LZ同样两个2217,都是XXD的,KV也差不多,我的转起来就阻力很小,不过我买的早...同问,等解答

网友:
是否用的时间太长,磁铁退磁了。
我有几个马达,都是用了差不多一百个小时,磁铁已经没有什么磁性了,电流非常大,而且没有力,废物一个~~

另外,每个厂家的马达设计不同,
转子和定子的磁隙大小不同,间隙小的转动起来阻力大
线圈的圈数也不一样,线圈数比较多的用手转动起来阻力大
所以转起来的感觉也不同的。

楼主:
似乎这个不能作为判断电机好坏的标准,我双天2834转起来也一顿一顿的,但通电后转的极稳。
问题是同样为KV1100的XXD电机,黑色的和普通的用手拨,转起来差别很大,都是新电机。
怀疑是线的绕法不同。

网友:
磁阻力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