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给孩子买的司马S006直升机,在
电池
和
遥控器
电池都是满电的情况下遥控距离只有不到8米的距离(天线全都拉出的情况下),请高手们指点一二,问题出在哪里,在下谢谢了。

网友A:
我晕,我之前也买过司马006,现在已经摔烂了,但是电子设备都好的,你看看是不是遥控上的电池快没电了,遥控器上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表示电量不足。

楼主:
遥控器的电池都是用的全新的南伏电池天线也全都拉了出来,而且飞机的电池也是充满的,不知道到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