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对尾悬停之后该做点啥?

楼主(2009-05-15):
新人玩了半个月的4#3b,仅仅能在床上对尾。

两侧悬停勉强可以,对头我可不敢,在模拟器上老是反舵。

一开始是想着反舵,打打后就习惯了,但是有时候会已经想过反舵又想了一遍反舵,结果就反舵了。。。真机先不对头了。。。

再说航线是什么意思?怎么练习?在床上航线是不是小了点?在模拟器上画8字都是几十米范围。。。

不知道下一步再怎么练习了,请大家指导!

网友:
4#3B非高人莫飞航线。
我飞4G3,飞机小,室外有点风就飘的厉害,室内空间小无法航线。室外无风或微风,勉强可以飞8字。
模拟器必须练到四面悬停到条件反射再上真机,尤其4#3B.四面过关后先练圆周,再8字。然后还有倒退航线、自旋航线,多了......练无止境啊,建议用大些飞机练,不然很痛苦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买个便宜的大点的飞机了,这个小飞机花销也不小(除了电池)。

打飞机可以在外面飞,小飞机只能在家飞悬停,没意思。

网友:
LS过来人,也是高人 都是经验之谈。
的确,四面悬停必须过关,否则会炸机无数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航线肯定没问题的,航线的基础就是4面悬停,4面悬停都没搞定航线很危险啊,圆形航线其实就是把4面悬停的动作连起来做,叫自旋悬停,然后再此基础上发展来的圆形航线,自旋悬停做好了,圆形航线也就顺理成章了。
...

谢谢高人指点,只不过我现在的4#3b炸不少东西,很不稳了,经常随机做一百度之内的自旋,以前十厘米范围内悬停十分钟都没事,现在变成一米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