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边机反转

楼主(2009-05-15):
买的修边机,长期做实验,把转子头给车坏了,上五金店给买了一个,装上后,大小倒是合适,但是却是顺时针转动的,很是奇怪,难道是线圈和原来的绕线不同导致?有没办法让它逆时针转动?注:内部没有电容。

楼主:
另外,新装的这个转子,打火的厉害,转子发热也快。

网友:
串激的将定子的线对调一下

网友:
反转倒好解决把两个碳刷线对调一下。
发热不好解决可能是转子不配套

网友:
听说    1、串激电机的转子因为绕线(接线?)的方法不同,有正、反转的区别。2、要想把安装了这个转子的电机改变转动方向,要把它的定子接两个电刷的两根线改变一下接法------但是听卖电动工具的老板说:改变转动方向后,电机很容易坏!!!。啊,LZ 是要恢复到原来的转动方向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老大,赶紧试试

楼主:
测试结果,可行,并且打火大为减少,看来也和反转有关系,原来看着那道火狐煞是恐怖,现在只有一点火星。

再次感谢各位这么快答复

网友A:
打火可能碳刷和转子的电枢不符造成的。拆开看看把碳刷有弧度的面向转子。再不行就要卸下转子,电枢上放水砂纸手工磨一下碳刷,结合的紧密些火花就少,温度也会下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火可能碳刷和转子的电枢不符造成的。拆开看看把碳刷有弧度的面向转子。再不行就要卸下转子,电枢上放水砂纸手工磨一下碳刷,结合的紧密些火花就少,温度也会下来一些。

应该是这个原因,还有就是反转的时候转子上的冷却风扇倒转了,效率低很多,当然会热了。。。

网友B:
我原来买的手钻也改了正反转,将4根线全部引出外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买的手钻也改了正反转,将4根线全部引出外面

老兄有玩提线木偶的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有玩提线木偶的嗜好。。。

外接倒顺开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