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360T1,问问

楼主(2009-05-15):
对这机不了解,想知道她是用3S还是4S电?
舵机
9G小舵机?还是其他大点的?
望告知,谢谢

网友A:
360T1简洁中又稳如泰山,动如越兔耐炸指数高(注:这是纯属本人的个人飞行感受!不参与托的嫌疑与争论!!) 3S有点吃力普通悬停可以,4s刚合适最好建议用A123 4S 舵机恒吉933不错

网友B:
4S 123
9G 不太够。

网友C:
Lipo的话没有什么选择,标配的就是3S,很暴力了。你要用4S除非改电机。A123如果不改电机的话需要4S,没办法,电压低。
舵机好像只能上9g的。楼上说933的恐怕不太负责任,去舵机板块看看933的问题很多,恐怕买东西需要看RP。我还是建议多花点钱买放心一点的。以前建议的是SDG402-MG(据说已停产),可以去看看InoLab的或者YT的410貌似也不错,至少配件很全,什么都有。

网友D:
挺有个性的机子,不过我不会选

网友E:
要买的话,建议直接买SJM推荐的SDG-502
我飞着SJM360T1,个人建议不推荐上.直接上YT好些!纯属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