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买四通机提问

楼主(2009-05-15):
哥们帮帮忙,刚邮寄到的四通机子“
LAMA,V4”
向后倒的厉害,什么原应啊,用手拿着高度感觉机子向后拽的厉害,微条调打到头,前进杆推到头都没用,通常有哪些主要原应,请教!暂时不能上图,替厂家保护形象,搞不好再说,想竟快知道

网友A:
我也在玩V4,碰到一次向后倒是因为前面小摔一次把电池震松了.
把电池往前推推固定住就又好了
不过LZ说拿在手里试都感觉往后拽我就不清楚了,可能需要动手调整那个啥"XX盘"了
不好意思我也是新手,不太懂,帮你顶一下
希望飞的开心

网友B:
用微调调一下,不行的话看一下电池是不是没有粘住,松开后会靠后,自然重心不对,JJ就向后了

网友C:
试试把2个舵机拉杆长度调长些。。长度要调一样哦。看看倾斜盘有没有水平。

网友D: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13007357776
飞机发出来的时候已经仔细检查并是飞过,离地20CM 左右可以脱控 悬停

网友E:
电池往前放,重心太靠后了

网友F:
新手先看看电池的位置吧 粘上 要不电池一移动 重心就变了
再有就是看看 舵机的杆(先把控上的微调贵重) 再把十字盘调到与地面平行 然后再微调

楼主:
呵呵当天晚上带到网吧用视频让植树造林看了才知道:我把外壳装倒了,屁股朝前头朝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