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玩坦克 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5-15):
暂别模型N年了   近日偶上本坛    被坦克深深吸引    打算重出江湖
看中恒龙虎3818系列   铁定要作大改装    入手之前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请不吝赐教啊
1.3818基本由三个版本   本人倾向于全金属版    但是考虑室内室外两用   家里地面是瓷砖和复合地板   打算另配塑料履带    不知换来换去的麻烦不?换多了会不会有问题?
2.淘宝上搜尽了   始终找不到合适的20A以上双向电调    关键问题是都带刹车且不可取消 (用无刷系统就可以取消   但是貌似没必要)  关于电调   大家知道哪里有合适的卖的?
3.金属驱动轮会不会容易损坏塑料履带?
4.如果用塑料波箱带金属履带野跑行不行?
5.炮塔转动的大齿轮容易损坏吗?
6.将来可能使用7.2和9.6V两种电池组   不知道对于开炮电机、炮塔转动电机、炮管俯仰电机来说,能够承受的较大电压是多少?我希望能够达到较快的系统反应速度,同时考虑简化电路,所以想上高些的电压,当然前提是电机能承受。
7.有没有必要同时买些易损件备用?哪几样?

  大家还有什么好建议请提出   谢谢!

网友:
没必要换电调,换电调便要放弃原有的控及电装,自己还要找声效电调,普通摇控等,也不平宜
也没必要加高电压,原电调可受不了,买多二架作备料较好,够全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知道hl的坦克能不能用2s的锂电,好像原带的是7.2v的ni-cd电池。2s电池的电压会不会太高了烧电路和电机?

网友:
能用2s的锂电

网友:
原来的控应该是换的重点。。实在是用起来都怕人笑话。。太粗糙了。

楼主:
肯定可以   恒龙自带的电池有7.2V镍镉镍氢两种    这类电池组与2S的锂离子锂聚一样  都是8.4V的充电截止电压   也就是说充满后端电压都一样  当然可以换了

楼主:
回楼上各位   也许我没说清楚   我是二十多年的老模友了   所以遥控系统肯定要换  全新4VF都还有两套呢   全套改装计划(相当庞杂哦)已考虑成熟   只是需要时间来分步实施罢了  到时一定与大家多交流
现在关键是没用过恒龙   对上面几个问题没有实际的体会   大家有经验的话谈谈吧

网友A:
不想折腾就买个田的较好,hl怎改也及不上田的,大幅改并不比田的化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折腾就买个田的较好,hl怎改也及不上田的,大幅改并不比田的化算

真是米人  田宫1/24的都比恒龙1/16金属版的贵  再大些的田宫可以买辆二手车了
楼主既然是二十年以上的老模友   那就是八十年代就开始搞模型的人了   以我的体会  那时过来的模友一般多喜欢diy  而且有很强的动手能力   看楼主自己的意思也是想要大改折腾一番的   还是恒龙比较适合吧

网友:
HL的便宜啊!拿来改很放心!

田的又贵不说下不起手是其次!主要是小日本的,就不给他钱赚!

网友:
支持9楼的看法,我的HL虎就改了,现在专找很烂的路面玩

网友:
我觉得也不要迷信田宫,如果是快速跑烂路,田宫也得完蛋,田宫的车也就适合慢跑欣赏!!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一定得用塑料的,金属挂胶的就行了,还有在负重轮上加胶圈。。。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改是肯定要改装的  毕竟我想要的是模型不是玩具
田的不会考虑  本人是RC模型爱好者 对静态方面要求不高 何况田是日本货 HL从耐用和配件方面来说适合作为模型玩
改装需要时间  一步步来吧  呵呵

网友B:
楼主准备改些什么地方,我只想提高一下速度,不知道楼主要是改好了能否教我一下,现在觉得hl的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准备改些什么地方,我只想提高一下速度,不知道楼主要是改好了能否教我一下,现在觉得hl的速度太慢

我要改的方面太多  就不一一说了  总之需要时间和金钱的付出  以后有进展再在这里慢慢说吧
提高速度也是我要改的一个重点  喜欢真坦克那种高速越野尘土飞扬的感觉
要提高速度  只能是提高动力系统的输出功率  比如 1.提高电压电流(问题是接收驱动电路能承受吗 我估计99%是不行  听说就是在7.2V电压下驱动板也容易烧)  2.在1的基础上换更大功率的380电机    3 .或者改无刷动力(代价高)
这些都需要先把遥控系统改成专业设备  换用大电流电调
原装的电机我估计应该是可以承受9.6V电压的  应该有这个功率余量  一般现在模型用的这类380有刷电机  在9.6V电压下超负荷工作是可以的   这样可以将输出功率提高40%-50%  代价不大可以接受  可能要考虑加散热片

网友C:
1,换来换去肯定会麻烦些。
2,电调找md35,音效找TigerI。
3,塑料履带便宜,可备些。
4,塑料波箱受不了。
5,不容易。
6,同3。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换来换去肯定会麻烦些。
2,电调找md35,音效找TigerI。
3,塑料履带便宜,可备些。
4,塑料波箱受不了。
5,不容易。
6,同3。

谢谢  简明扼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