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V4尾巴总是向右调了微调好一会然后还是不行和电池电量有关吗

楼主(2009-05-15):
为什么我的V4尾巴总是向右转 调了微调好一会然后还是不行和电池电量有关吗

网友:
一样,感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我这是新买的机器啊 飞了2天

网友:
我的也是,微调已经打到最右边了,才勉强够。

网友:
刚看了一下说明书,调节4合1上Proportinal即可。若对尾时尾巴向右转(逆时针转),也逆时针调。
注意调完需要重新上电才起效,调试不方便

楼主:
4in1那个我调过好多遍了总调不好

网友:
几个问题,一是控的电位器中立点偏移,二是陀螺仪感度要调整,三是前后马达的比例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4in1那个我调过好多遍了总调不好

我的尝试几次就调好了。
先调到最大,看看效果,然后再细调。关键是调完要重新上电。

网友:
一会我也试试~

网友:
路地帮顶 一下了

楼主:
7楼的你说的那几个问题点都怎么调试  我现在电足 左偏 电弱 右偏 Proportina调了好多遍实在不想调了  悬停可以 就是要不断修正 脱控只能很短的几秒钟 正常吗

网友:
调4合一 如果控的微调不能解决 调4合一!  说明书里有

网友A:
4合一我已经调过了,调完后,重新加电,的确很稳,不过只能维持很短时间,到电机温度上来,还是会出现LZ的现象,MS无法解决的,只能靠手动休整

网友:
调节4合1上Proportinal,是通电下调节还是断电下调节,我也遇到类是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合一我已经调过了,调完后,重新加电,的确很稳,不过只能维持很短时间,到电机温度上来,还是会出现LZ的现象,MS无法解决的,只能靠手动休整

完全的稳定是不可能的,毕竟价格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