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甲醇机重心调整

楼主(2009-05-15):
40级甲醇机已经装配好,但重心怎样调整,很郁闷,高手指教

网友:
重心是指飞机本身的重心;左右看,重心当然应该位于飞机的中心线也就是纵轴上、关键是前后看,位于机头到机尾之间的哪一个点上?这是保证飞机能够正常平稳飞行的关键!对于一般气动布局的有动力飞机来说,重心应该位于翼弦长度的30%位置(翼弦是指机翼从前缘到后缘的距离,3A布局的飞机它的机翼是梯形的,这个翼弦长度和所谓的30%从哪里算呢?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在翼根(机翼靠近机身处)处按取35%位置作为重心。检验重心位置正确与否可以在飞机全部组装完成后,用两手的手指托在左右机翼的重心位置处把飞机托起来看是否能平衡。

网友:
楼上正解,但只说了怎么找重心位置,楼主问的是怎么调整,我补充下:

        装之前有可能的话,最好先问问装过此款飞机的飞友或商家,确定发动机于安装架的前后安装尺寸。在装好发动机舵机等固定设备及附件后,按照楼上办法进行重心测试。不对的话,再通过移动接收电,接收的位置来使得重心符合要求。如果还是无法满足重心要求,建议去汽配店买些配重块来配重,注意配重块尽量少用,尽量贴靠近头尾。还有,油箱安装在可能情况下请尽量靠近重心点、或者重心点靠前点,如果油箱安装离重心点较远,最好加大半箱油来测试重心。。。

配重块如下:

网友:
重心的测试可用二次悬吊法,两次悬吊起飞机,重心就在两条垂线的延长线的交叉点上.
重心应在,机翼前缘后,三分之一翼弦处。(应在无燃油时测定)
重心调整可移动电池包、舵机等来调整或在重心的最远端加装配重铅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