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30...重心问题及试飞

楼主(2009-05-15):
新手。中毒后切了架330 。翼展85 。起飞重量不清楚。 丢出去一加油。 直接机头先着地........炸机。 机头太重了 。
330重心在哪? 是否
电池
。接收。应尽量装在 重心处较好 。。 请给位老鸟 指点 。 谢了.

网友A:
图纸上那个类似宝马车标的位置就是重心处!

网友B:
由机翼前缘起 取机翼宽度的前三分一左右!按照330的图纸,应该是驾驶舱仪表台位置这里是重心!~

网友C:
我怀疑楼主升降舵可能都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