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模友会升级凤凰电调

楼主(2009-05-16):
我的25A凤凰电调用低KV
电机
启动不了 请老鸟指点 谢谢

网友A:
KV多少?现象如何?我用35A的带1200kv的电机没啥问题的说。不知道升级软件能解决问题不。升级软件得用专门的一个转接小板子,我有一个,不过你得在北京才帮得上你啊,我在北京打工。

楼主:
我用的是1200KV的马达 启动的时候很卡 转起来就好了

楼主:
用内转马达就没问题 高KV马达也没问题

楼主:
马达里边9个磁片就可以启动 14个磁片就不行

网友A:
我的带1200KV不觉得卡啊。关键是油门不能正好停在它卡的那一点上。感觉它启动的力度跟油门有点关系,如果刻意地弄,可以只抖动不转动,这时候稍微给大点油门,它转起来就好了。
至于9片还是14片,不懂啊。貌似定子极数一定的话转子极数也不能改吧。

楼主:
我的电机定子是12 转子是14

网友A:
12极定子应该配8极转子吧。

楼主:
是14极转子

网友A:
你硬配上的?不行的说

楼主:
没升级线

网友B:
在广州的话,方便帮你升级软件。
我有线。

网友A:
这么配根本转不了升级换电调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