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子的齿不知要怎么做?

楼主(2009-05-16):
想为朋友做一把像这种形状的纯银梳子,用雕刻机可以铣出外形,但是梳子的齿很小,用小铣刀一铣很容易断,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这些齿呢?

网友:
先做下 等这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得问问老手艺人。

网友:
银的就好办,做个模铸一个就行了。

网友:
用圆锯片,把梳子竖起来起来切割

网友:
用线锯如何?

网友:
见过电视里有一次介绍谭木匠,里面做木梳是先用厚木料开齿,再磨薄

网友:
一层一层的慢慢铣吧

网友:
台式小圆锯最好,比所有工具都要快。
用超薄型锯片(1.2mm)左右,靠山要特殊制作。

网友B:
用线切割可以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线切割可以否?

你这梳子要是紫檀、黄花梨可以卖到几百大洋的可以用加工中心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线切割可以否?

用线切割可以的,但是切割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到最后很容易断丝。原因是产生银碎屑会粘在钼丝上,约占越多,导致切割线变粗,然后就不能把碎屑排出了。

我猜是这样!说得不对请指责,说得对加我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问问老手艺人。

参考老工人那把铁梳

网友:
通常说的线切割  是属于电火花加工 只能够加工金属吧?

网友:
锯片锯 刷刷的就下去了 做个支架 把切割机 或者角磨机 或者夹铣床上 一会就锯好了

网友:
我正好做过类似梳子的零件不过是钢的 梳齿间距离越小越难弄 因为锯的稍微一快就会退火 固定的稍微不紧 就会把梳齿打弯.......
而且你这个银材料 貌似硬度很低 应该打弯需要的力量太小了

网友:
银的话精铸吧。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

用一个薄的锯片 先把齿开好

再用一个 锥度大点的 铣刀 走一遍 然后翻过来 再走一边 两边都不铣透 这样 每个齿的 形状 都是 接近瘦长的 6边型  然后再用砂纸打磨下边角 成椭圆型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一把的话还是小雕机完成吧,记得收集银屑。

网友:
线切割没问题,给你干这个活要美坏了

网友:
给你出一个馊主意:弄两块薄钢板,先把银板用钢板紧紧的夹在中间,再用铣床铣齿。铣完齿再精加个那个银板.....。呵呵一次能弄出三把。
        (我没干过啊!!!)

网友C:
???晕了,线切割只能切金属的,木头又不导电,怎么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了,线切割只能切金属的,木头又不导电,怎么切?

   他是要做一把银的梳子啊。

网友:
简单的做法:用银片条叠加成梳齿后焊接末端再成形打磨!

网友:
应该是用线切割的吧

网友:
纯银的梳子...这得多大一块银子啊...弄个模子浇注吧。切割得废掉不少银子呢。
要是哪天再搞一个纯金的梳子,给你干活的人可就美坏了...

网友:
楼主我给你做吧,纯手工的。不要工钱,边角料留下

网友:
这梳子可真有份量,要是戳到脑皮,那可就惨了

网友:
插齿,焊接,再打磨
发现和24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