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mach3暂停后再继续运行时总是失控,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16):
在执行画圆的代码G12和G13时,有时要重复执行G12(比如模仿镗孔一层层往下面铣直到铣穿),这时候如果按了暂停再继续运行那么铣刀的运行轨迹就不对了,总是把工件搞坏.我观察发现这个问题和G12或者G13的行数有关系,行数超过了大概6行就出问题.而执行直线运动代码如G0,G1就没有这个问题,暂停后再继续运行正常.
       mach3的这个问题搞得我很是头疼,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还是有什么诀窍?
       如果想试一下的话可以将"G12  i10"拷贝到代码中去,回车后连续拷贝7次,在行与行之间也可以让z轴动一下(这个没关系).拷贝好后在mach3中运行(pc运行,雕刻机可以不通电),然后暂停…继续,注意看界面上铣刀的轨迹图

网友:
用那个软件生成的代码??  文泰?ARTCAM?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软件的原因吧。。。。。。换个好点的版本

网友:
mach暂停后会从下一个指令开始的,感觉有点失控但应该不是。
mach的暂停应该不像录像机那种暂停的,就是说你暂停后开始,刀还是那个位置开始。应该是从下一个指令开始,所以刀会在暂停点移到下一个指令的开始点。

楼主可以试试这样,暂停后按Z安全高度,再继续,这样会避免碰刀

我的见解不知对不对,还请各位指正一下,谢谢。
还有楼主没有说明怎样失控,是暂停后不再画圆吗?

网友:
好象是个BUG,在每条G12或G13指令后面加一条回圆心指令可以解决.

网友:
没暂停过...... 一次性 干完

楼主:
我补充一下:
1.G代码是我直接用记事本编辑后调入到mach3中的,我不是雕刻字、只是在塑料板上用划圆的方式来镗个大孔(直接钻没有那么大的铣刀),代码很短,直接编辑很快.
2.暂停的时机不重要,在画圆时按暂停都是这样,但在直线运行(比如g1)时按暂停后再继续运行就没有问题.
3.G12本来画完圆后会返回圆心,失控后铣刀在画完圆后不会回到圆心,往旁边乱跑,容易把工件搞坏.
4.将下面的代码在mach3中运行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在执行"g12 i1"时按暂停,然后继续,然后可以看到下面运行"g12 i2"时失控
         g1 g90 f600
         x10 y10 z10
         g12 i1
         g12 i2
         g12 i3
         g12 i4
         g12 i5
         g12 i6
         g12 i7
         g12 i8

网友:
g1 g90 f600
         x10 y10 z10
         g12 i3
         x10 y10 z10
         g12 i4
         x10 y10 z10
         g12 i5
         x10 y10 z10
         g12 i6
         x10 y10 z10
         g12 i7
         x10 y10 z10
         g12 i8
         x10 y10 z10
         g12 i9
试一下.

网友:
mach2好像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