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冲浪!

楼主(2009-05-16):
我设计了一个可以在空中冲浪的帆板!
     帆船可以逆着风,向斜前方航行。这是因为利用了帆的升力。
利用升力,有可能使帆船的航速比风速高。帆板也是同样。
帆板在通常的风速下,可以达到时速三十至四十公里。

1,在帆的上面加一个自旋翼,在冲浪时,玩着玩着就飞上天了!

2,重新设计固定翼,设计成月牙型,安在帆板上,也可以飞!
在陆地上也可以飞,把冲浪板换成滑板,在帆前面加个螺旋桨,直接对着帆的凸面吹气,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小动力发动机!或着加上整流小前翼!
     至于安全问题,如果用固定翼的话,直接装上降落伞就可以

网友:
看来是水上旋翼机

网友:
好像不行~

楼主:
沙发朋友,我并没有说它是水上旋翼机啊,在陆地上也可以飞啊
把冲浪板换成滑板,在帆前面加个螺旋桨,直接对着帆的凸面吹气,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小动力发动机!或着加上整流小前翼

板凳朋友,为什么不行啊

网友:
用风作动力的车早就有了,是用三角形风帆,比例比这个大多了,跑得也很快,据说在石油危机的时候很受欢迎。

网友:
1,在帆的上面加一个自旋翼,在冲浪时,玩着玩着就飞上天了!

飞上去以后呢?我来回答,马上就掉下来了,除非你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把整个帆变为机翼用以提供升力,那还能滑翔一段距离。

2,重新设计固定翼,设计成月牙型,安在帆板上,也可以飞!
在陆地上也可以飞,把冲浪板换成滑板,在帆前面加个螺旋桨,直接对着帆的凸面吹气,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小动力发动机!或着加上整流小前翼!

力气再大的人,拎着自己的脑袋可以把自己提起来吗?

楼主:
7楼的朋友,你没有看明白我的帖子,我说的小动力发动机,比如:用10马力的发动机,对帆的凸面吹气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会产生拉力,拉着帆做方向运动,有了方向运动,自然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敢想敢干
成功不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朋友,我并没有说它是水上旋翼机啊,在陆地上也可以飞啊
把冲浪板换成滑板,在帆前面加个螺旋桨,直接对着帆的凸面吹气,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小动力发动机!或着加上整流小前翼

板凳朋友,为什么不行啊

你先想想如何做一个不用线的风筝?不利用上升气流,只利用水平的凤力的

楼主:
10楼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再加上一个发动机和螺旋桨,总可以了吧!

网友(2009-07-16):
所以按照11楼的说法,就不要帆了,造成旋翼机算了。
我曾经想过风力飞机,好像行不通

网友:
用涵道试试吧

网友:
现在做个能载人的飞机不难了

希望大家往小型化垂直起降的飞行器这方面努力

网友:
以前在外国一个频道里看到过滑翔翼帆船,风帆比帆船稍微大一点,然后连接点在边缘的中间,现在的帆船都是靠下。被浪推起来之后,好像横过来就能飞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