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样理解电机 电调 电池的关系对不对~!

楼主(2009-05-16):
电调30安的

电池 2200mah 20c 就可以44安培放电

电调说 嘿电池 我要30a
电池说 给你三十安

此时电调传过30电流给电机 (如果电机没问题可以承受40a )

但是给一个20a的电调 此时电调就烧了 因为如果还是电机可以承受30a的话 相当于把电调短路了?

如果还是2200 20c电池 30a 电调
马达只能承受10a 此时马达就烧了

此时马达可以60安 电调80a的
电池还是2200 20c
这是电池负载相当于导线 负担非常大 电池就玩完了?

所以给个450直升机可以配个大电池 大电调 只要别总是全油门就没事就能飞很久

大家说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
不全对。

电池2200容量20C是说电池在允许电压降(即放电时允许产生的最大电压降)时的极限放电能力,但是工作时电池实际放电电流取决于负载大小。例如11.1V2200 /20C 电池极限放电电流理论上可以达到44A,如果此时你你只给电池接上一个12V3W的小灯泡,电流会达到44A么?对于电源来说,其电压越稳定、内阻越低(对常用的可充电电池来说也就是放电C数越大、放电能力越强、大电流放电时压降越小)越好,但是代价是价格昂贵和重量加大。
    调速器的标称电流值是指其可以安全工作的最大电流,工作时其实际通过的电流也是取决于负载大小。你如果给一个较小的电动机配一个额定电流比较大的电调,实际使用更安全,代价是较高的价格和较大的重量。
    对于电动机,是用来产生动力的,功率大小是够用即可(或略加一定的余量)。然后可以根据电动机正常工作时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电动机的工作电流也是变化的,负载越重电流越大转速越低,极限情况就是堵转)来选配电调,使电调的额定电流比电动机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高一些(安全余量)。
    选配电池当然是容量和C数越大越好,但是也要在价格、重量和实际需求的电流几方面取得平衡。

网友:
"如果还是2200 20c电池 30a 电调
马达只能承受10a 此时马达就烧了" 错了,看马达负载,如果负载不超过10A规定时间,不会烧

此时马达可以60安     “掉条”  80a的(是打错字?)
电池还是2200 20c
这是电池负载相当于导线 负担非常大 电池就玩完了?

”所以给个450直升机可以配个大电池 大电调 只要别总是全油门就没事就能飞很久“大电池,大电调都很贵!而且比较重!飞3D动力不足。

网友:
电池、电调、电机应该这么来选
电池功率 > 电调功率 > 电机功率
略大即可

网友:
差不多,如果条件严谨点就对

网友:
呵呵,你不用考虑电池的电流,只考虑电机个电调就行了,电路里电流的大小不是电池决定的,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是由负载也就是电机决定电流的大小,并不是电池放电电流有50A你就要买50A电调来用!关键看电机工作时的电流~你就是用一个放电电流高达1KA的电池用30A电调接2212飞KT和用放电20A的电池接30A电条用2212飞KT电流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