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事件的一点猜想

楼主(2009-05-16):
几天没来,论坛变得这么热闹了。
看了测试视频,如果所见都是真实的,那新版004的四合一的确是有缺陷。
对此事的结果做个预测:
1.最好的结果是ESKY召回内销新版004---如果有正规购买凭证,免邮费升级;没有的,邮费自理(参照天地飞的做法),这样的可能性大概有1%
2.厂家悄悄的改正BUG,对外口径一致---产品没有问题,如果有损坏可以维修,但邮费自理。论坛上依旧热闹,但也热闹不了多久,因为新出厂的机子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种可能性大概有98%
3.其他的结果 ,比如外销的召回,内销产品置之不理 等等,1%

网友A:
我是从来没想过要等ESKY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ESKY的机子,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B:
   看来买ESKY就是个错误

网友C:
可是国内除了ESKY,其他的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关键是配件稀有,价格贵。
谁能推荐个大家都满意的入门电直厂家?

网友D:
山赛拉玛三

网友E:
实在不行就不买004了
以后直接上450,
004太难飞了,
能飞450悬停的人也未必能悬停004

网友E:
或者直接上200的飞机,
也比004好飞,
也耐炸,
更重要的是以后也不用升什么级了,
买004的钱都省下来了

网友F:
楼上的,你会飞当然这么想!
换了新手
450上手,肯定模拟器也不练的 ,然后又不会调试,飞了就炸,
人家会想,450怎么那么难飞啊,
这时候我是不是出来对新手说,450 太难飞了,上600NSP

网友E:
看个人造化了,
016比450难多了,
一样用来入了门,
005比016更难,
你也一样入门了,
你一定也会同意016比005好飞吧,
450比016更好飞,
抛开安全因素不谈,其实如果用来入门的话小心一点损失也不会太大的,
应该不会超过004的整机的价格的,
004的整机价格超过了一台山寨的450空机了。
主要是ESKY这事出得太恶心,
受不了这种气呀。

网友F:
   楼上的别火大,这种事情谁都会生气
当初我005坏掉控,我都很火大呢,
还不是 一样啊

网友G:
esky 這個厂就算這次出了問題但對於鎖售部分是沒有太大担心的~
esky 是我見过最會考慮利潤最大化的厂~由lama 004 以至016等~
都可以看到特別是016的平價机貴配件的策略~
所以這次出了問題~但只要它們后來的沒有這個問題~對於鎖售影響还是不太~因此對於只追求利潤的它們可又必召收呢~~
個人見解~

网友F:
 要搞臭一个厂商是很容易的!
不过没那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