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对船重心设置的思考,请高手指正

楼主(2009-05-16):
一:软轴一般安装螺旋桨时留下几毫米的空隙,在大推力的情况下轴套的摩擦可以忽略,这样推力是不是传到了
发动机
架上?
二:用万向节传动的硬轴,基本不纵向传输动力,推力应该就在浆架上?
这样说来,螺旋桨通过万向节传输动力的时候,螺旋桨的最佳入水角度应该是船重心和浆架的连线上?在软轴情况下,如果船的重心在发动机架上的话,螺旋桨和水面的夹角不考虑螺旋桨本身工作状态下就不太重要了?也就是说,软轴的情况下船重心最佳状态应该在发动机架上?
三,水舵的转向动力以舵的安装点向船的重心起作用?

楼主:
补充,在用万向节传动的情况下,如果螺旋桨的入水角度在浆架和船重心的连线上时,是不是船只要调整好静态重心就行了?

网友A:
表达的意思不是很明了,按楼主的意思桨轴延长线穿过船的重心?很少吧

楼主:
一般船的重心都不高,穿过重心推力分解为水平向前和向上,可以免去改变船航行姿态的分力,这样第一高效,第二不会因为速度不同而引起船航行姿态的变化?

网友A:
穿过 重心桨轴角度会不会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