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胶水和补土好???

楼主(2009-05-16):
我新买的船 想作一下防漏水处理 用什么牌子的胶水和补土好??

网友A:
502+爽身粉,如果贵一点的就用田宫或郡氏的环氧补土。

网友:
 502+爽身粉都行~~~~

楼主:
呵呵 真的管用吗??还有没有别的推荐??

网友:
我一般用503硅胶补缝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爽身粉,如果贵一点的就用田宫或郡氏的环氧补土。

细细一想,还真有道理.

网友:
502+爽身粉是可以的!我也是这样用.很好用的

网友B:
请LS说说具体步骤,是先调好抹上还是先涂502再撒上爽身粉,还是先洒上爽身粉在滴5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LS说说具体步骤,是先调好抹上还是先涂502再撒上爽身粉,还是先洒上爽身粉在滴502。。。?

混合搅匀之后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