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快起飞时整个机身发抖~~

楼主(2009-05-16):
我的JJ 是GL450C 随着油门的加大 机身就开始发抖 到快要离地时 抖的很厉害啊! 我看见中间的主轴也随着油门的加大 左右摇得厉害! 请各位老鸟 诊断一下 JJ 是那里不对了啊 ??

网友A:
首先检查主轴有没有弯,其次检查大桨夹和中联之间的螺丝有没有松动.抖动的利害当心射桨.

楼主:
主轴应该没有弯啊。。。 不过还没有检查 但是肉眼看

楼主:
很直啊。。。 转速小时 飞机也不发抖啊 。。

网友A:
把大桨拿掉.再试,还抖,再把大桨夹拿下来,这样一步一步就能试出什么部位出的问题.

楼主:
我把大浆拿掉了, 感觉抖动没有原来这样大了,但是主轴还是有些左右摇晃,只是摇晃幅度没有加上大浆这么大了, 是不是主轴有问题?

网友B:
大桨平衡没调好。然后顺道检查下陀螺仪有没有固定牢靠

网友C:
主轴弯了呀,校直即可

网友D:
主轴弯了吧,我昨天晚上250也是这样,2S电池没感觉,3S下要起飞时晃得可怕,最后拆下主轴看,真的弯了,换了主轴上去,全部正常了

网友E:
主轴弯了换了就行

楼主:
我把整个主旋翼组都换了 全是新的 但是还是晃啊! 是不是楼上说的 陀螺没有固定好啊 我陀螺好象没有固定得很水平啊.. 至于大浆夹 已经无法校正了 因为大浆求头上的螺丝锈死了 取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