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板切割,雕刻问题.实在没办法了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09-05-16):
1.买了一块2mm厚的碳纤板   我是兴冲冲的跑去广告加工店雕我的底盘啊.一路上那个高兴,
2.上台.我那个兴奋啊~~
3.然后就是....
4.我哭!

就一会的功夫弄断了我所有的4把刀 , NND一步一断刀.

(我用的是刃径1.5mm双刃刀,6元一把的便宜货) 以前切1.5的玻纤板是没有问题的.谁知道换个碳板,唉~~~~

请教高手介绍经验.谢谢了.

(我现在怕的是就算我买进口的好刀,弄不好还是难逃断刀的命运.碳板实在太硬了)
到底我怎么办它呢.  请教高手主轴的进给速度 转速 顺逆时针.或者其他办法等.

你们做的车的碳纤底盘,电直侧板等都是怎么弄的呢.   谢谢谢谢!!

我在做带2级变速箱的1:28无刷AWD.全部设计完工.  现在就卡到这板子上了.

楼主:
awd效果图

楼主:
请朋友们帮忙顶贴.  碳纤板切割,有点什么小窍门也说不定~~

NND  明天弄两把进口的好刀我再试试.

网友:
1、尽量大点直径的刀具,2、选用涂层高速钢或硬质合金(普通的高速钢有多少完蛋多少)。。。。。

网友:
起模具加工店,广告店会搞个鸟,走刀快了切的深了肯定断,你把碳的当豆腐切啊。

楼主:
可不  广告店里边都是一群饭桶 弄个啥东西你得给他解释半天,他们就会雕个现成的字 啥也不会~~~

楼主:
这是去年做的玻纤的, 这次重新设计了,改动比较大

网友:
炭纤切割的确是有难度的。好像有专门的刀具。具体情况就不是太清楚了。不过可以试试玉米棒铣刀,那东西像钢锉一样,一般用来铣电路板。用费的刀多少钱一公斤的当雕刻机刀杆卖的。

网友:
未知cnc激光切割机得唔得嘞

网友(2009-09-19):
楼主,你这个车有避震吗?

网友:
楼主不愿意放设计图纸出来~~大家都记着呢···

网友:
碳纤板导电不?

网友:
你一刀切多少丝,建议不超过30丝一刀。

网友:
最慢走
转数8成
别说2mm
3.2mm的 我都一样雕 刀和你一样 不行的话就找个数控雕铣的大床子吧

网友(2009-10-28):
碳纤比较硬,主轴转数最好高点,15000左右,刀具用外面普通买的(HSS)不行,弄把钨钢材质好点,比较耐磨(淘宝上有专门卖刀具的,买什么刀可以咨询一下店主,不贵也就10元左右),0.5MM分层切割,进给速度不能过快,另外注意防尘,跟玻纤板一样,吸入容易上癌

网友:
为什么不用激光的阿,激光的应该可以把

网友:
玻纤的多好啊,非要碳的,又导电又屏蔽信号!
用鱼鳞铣刀

网友:
我是做模具电脑雕刻的 我有这样的机器  楼主你要弄的话可以免费帮你做  QQ 411842871

网友(2009-12-08):
见识了,我顶!

网友A(2012-04-14):
把铣刀换成金刚石的 看谁硬!!!!!!!!!!111

网友B:
高手啊~能自己做车车玩!

网友C(2016-06-21):
没那么麻烦吧,看我朋友做很简单啊,用激光很快就可以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