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里跑船

楼主(2009-05-16):
海里跑船如何?有人这么干么?

网友:
海水会腐蚀船的

网友:
 除蒸餾水以外;所有水也同樣会腐蚀船,不要游泳哦............会很快死的!

网友:
腐蚀比淡水厉害很多。跑完后要马上用淡水冲洗,包括冷却系统。

网友:
我觉得是抗浪性的问题吧?大海可不像湖,海况是比较高的,对滑行艇来说是个问题吧?

网友A:
 船不能防水不但止耍马上用蒸餾水冲洗,就算冲洗後セ逃不過快要買新東西的命運,什麽水已不重要了,很可憐的是你有一只入水船,還有一點是船要董得適應環境並不是上天和大自然要為你放船而風平浪靜..............有機會看看以湖或塘更小的蒸餾水池可更大浪,船セ一樣的作業啊!     http://www.56.com/u88/v_NDM0MTE4ODU.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不能防水不但止耍马上用蒸餾水冲洗,就算冲洗後セ逃不過快要買新東西的命運,什麽水已不重要了,很可憐的是你有一只入水船,還有一點是船要董得適應環境並不是上天和大自然要為你放船而風平浪靜........... ...

看了你的视频……无语中……
LS是没出过海吧?那个湖也算有浪?建议找个海况表来看看,那个湖面最多是1级海况,0级波级,要到海上,这样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
滑行艇天生抗浪性差,这不是你说适应就能适应的,要不然就不需要什么深V型线、半滑行和小水线设计了。

网友A:
     又可以看看圖慢慢証明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可以看看圖慢慢証明多一些!

图一可以看到虾艇在微浪的情况下就已经有较大的弹跳,说明抗浪性不好。
图二,看得不是太清楚,不过,首先浪不是很大,其次,该船不像完全的滑行艇,似乎有一定的排水。

网友A:
 又唔見你的有好抗浪性圖片? 又唔見你有更大浪的航行圖片? 無圖片又無视頻只得唉吹,又無明確理據推論,你好像用很多KY的行業作業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唔見你的有好抗浪性圖片? 又唔見你有更大浪的航行圖片? 無圖片又無视頻只得唉吹,又無明確理據推論,你好像用很多KY的行業作業吶啊!

滑行艇抗浪性差唔系我讲先,大把书上面都系甘写。最好既办法就系用吨位差唔多既一条排水艇一条滑行艇来比较,成日贴D无来拉更既图,又唔知船有几大,又唔知浪有几大,又无比较,有7用啊。

网友B:
以下摘自百度百科

        高速单体船 【high speed single hull ship】高速单体船一般有滑行型、半滑行型和深V型三类。其中滑行型高速船在水面高速运动时,用于垂向水动压力作用而产生升力,船体接触面随速度的增加而减少,船艇进入滑行状态。滑行型单体船可大幅提高航行速度,但耐波性较差,不适合大风浪中航行,而且波浪对船体具有较大的冲击力;半滑行型单体船是新近出现的消波型单体客船,船速介于排水型和滑行型之间,属过渡型快艇;深V型高速单体船是由常规单体船演化而来,在低速航行时阻力性能不理想,但高速航行却可以有效的降低兴波阻力,具有良好的耐波性,适合于中短途客轮运营。

网友C:
曾在海中跑过O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浪!浪比一般的湖大,船会跳,如果发动机没有调好灭车那就讨厌了,要救援都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摘自百度百科

        高速单体船 【high speed single hull ship】高速单体船一般有滑行型、半滑行型和深V型三类。其中滑行型高速船在水面高速运动时,用于垂向水动压力作用而产生升力,船体接触面随速度的增 ...

基予你無能力做出更好的抗浪性船,無論是單体、双体或什麼体! 滑行或潛行!.....所以無圖片又無视頻証明或支持你,又不董在網上去看別人的加以學習,只存在予幻覺理論的人生,不如現實點;做些超越別人在圖片的能的视頻等.......! 再發偉論吧!......世上已經有很多船不须要理會是什麽水、什麽浪也一樣的適應並高速航行,只是個別人士例如各下還在萬劫不復的景况下沉侖了,唔信可以請教大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在海中跑过O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浪!浪比一般的湖大,船会跳,如果发动机没有调好灭车那就讨厌了,要救援都很难啊!

这就是滑行艇受波浪冲击比其它艇体大的表现。

网友:
我就在海水了玩船 因为我这里没有淡水湖 只能在海水里玩了   做好密封 回来后用淡水清洗 包括水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