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问题:神龙260和赛亚的 对比 那个好点??

楼主(2009-05-16):
大家好!请教问题:神龙260和赛亚的 对比 那个好点?? 希望飞过的给我说说 先谢了!

网友A:
我飞神龙260,觉得蛮不错的。

楼主:
谢谢 楼上的!朋友

网友B(2009-08-25):
个人觉得神龙更好。

网友C:
神龙260吧,买回来的时候记得把尾桨夹那一套换成亚拓600通用的就行,原厂的实在不敢恭维,会射的

网友D:
神龙260,便宜。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神龙的好,根本就是两个级别的产品,除了价格便宜外,神龙没有一点超过Y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