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E004的问题!!!

楼主(2009-05-16):
我有台ESKY-E004,半年前还行,但放置半年后今天试了下用7.4V 800毫安的锂电只能飞30厘米高了!飞机都是原厂配置!请教高手指点!跪谢!

楼主:
没有哪位大大知道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电池不足的现象

网友B:
有没有双桨?

网友C:
如果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动飞机,那么肯定是电池的问题。锂电容易存放过程中损坏

网友D:
哈哈不想整的话,出给我算了,我正打算弄个稍大点的二手JJ

楼主:
谢谢了!问题解决,是双浆引起的。

网友B:
解决了就好!大家都能爽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