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 求助 汽油机

楼主(2009-05-16):
小弟 想入手 50CC 和100CC 3D机
能告诉小弟,50CC和100CC
垂尾,升降,幅翼舵面需要多大KG的
舵机
呢???

网友:
看你 的需求
就是 慢慢平飞 539 3003 那样的50CC 也可以的 不过 特级 做点动作 或者说保险起件 话 起码在8公斤以上!

网友A:
50CC必须是8KG以上,金属齿,一定要金属齿,要不然扫齿就完了!!飞机炸掉是小事,炸到人可不得了!!
舵机的话:
非常富有:FUTABA,JR
小有一笔:HITEC
穷人:辉盛或者春天
具体舵机型号参数你需要去查

楼主:
多谢大虾了啊 ,那垂尾要多大的呢,\因为要侧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