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这个雕刻机还是自己做一个好?请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09-05-17):
我想买这个雕刻机还是自己做一个好?请大家给个意见 谢谢!
这样的价格是3800米你们看值吗 还是自己找人做一个? 为了不被广告嫌疑 不发链接
下图

第二章图

第三章下面的新机型图片,已经安装好盘式LED照明装置、激光辅助对位装置、加强的Y轴滑块、拖链槽、加强的防尘设计、丝杆从直径10mm间距1.5mm 升级为直径14mm 间距2mm 、步进电机从江苏常州厂2.5A电机换成1.2A白山电机(厂家订制型号)。

好了就这么多了,没找到X和Y轴的行程 我的主要用途是 雕电路板 和 塑料壳 和铝壳   有人愿意给我做一台也可以的 谢谢了。

网友:
哦,这个就是***号称天下第一的雕刻机。

呵呵~~~想后悔就买吧。
如果真要买一个,不如买亚洲diy的那个,性价比比这高多了。价钱也便宜不少。

网友:
打死俺也不会买这个的。。呵呵 这是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

网友:
去那个网站看了一下,感觉是个吹牛网站,不敢买

网友:
传说中的阿莫?

楼主:
请给推荐一台,我现在正在做样品。正好用雕刻机

楼主:
来个精灵版的2518 怎么样 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买机器,买好机器,把时间精力放在使用上面。

网友:
先说明一下你要做什么样品,要达到什么精度,希望要多长时间加工一个,加工的材料,机器的预算等等,大家才好给你建议

网友:
如果不需要数控的话买这个吧,正好给大伙当一次实验品,呵呵。。。

网友:
XX的雕刻机喷了沙的地方都没有经过打磨的, 仔细看照片就能看出来(不是LZ那两张图).

网友:
麻烦详细问下X,Y轴的行程,我对此有兴趣。

网友:
是阿xx的那个网站的传说中开源的雕刻机吗。。。。慎重

网友:
这是盘古时代就下订单的,到本世纪都还没出来的概念机。

网友:
绝对是JS的东西,用用没问题。不过远远不值这个价

网友:
可取之处,台面比较厚实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震动

不咋地的地方:光轴导轨偏细了,没有用直线轴承,丝杠用的是10元钱一米的螺丝杆,步进电机用的42的,加上丝杠的螺距太小此机的速度也就能到f300

剩下的请UFO补充

网友A:
那个网站说电气部分没问题,而机械部分有大难度!我觉得正相反,机械部分没有大碍,电气部分有点难度!我现在正在学protel,所以我觉得不着急用还是DIY!

网友:
用机赚钱就买成品。想享受DIY乐趣就自己做

网友B:
这个机器能用来赚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站说电气部分没问题,而机械部分有大难度!我觉得正相反,机械部分没有大碍,电气部分有点难度!我现在正在学protel,所以我觉得不着急用还是DIY!

口气好大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口气好大啊,呵呵

林大夫的签名什么时候更新了?要推出铝合金JJ了?

网友:
想要,不会做,也没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能用来赚钱吗?
做个电路板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吧?做电路板是不是每个雕刻机都具备的功能啊?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建议,主要是做电路板和 雕刻一些塑料和铝合金的机壳。买雕刻机主要是自己玩。没有别的用途。XY行程 200 300 mm  z 100mm 就可以了。主要是买 数控铣 没地方放

网友:
楼主不看看z轴行程,100mm,但是龙门离台面才50mm,就是说你最大过料高度不能超过50mm,给你100mm的行程有啥用
这机器雕塑胶是可取的,要是你相信他们的网站,可以雕刻铝合金,那你就等着发毛吧。
台面重量3.8kg,我diy的机器,行程300X250,台面重量就25kg,不知道那网站这点也拿来吹嘘是啥道理。
想省钱,用了t型丝杠,美其名曰是将来的趋势,看的众大侠错愣不已,以为以前学的知识都打了水漂。
主轴电机用了两个轴承,这也拿来吹。。。。。各位有见过一个轴承的电机吗?

价格倒是问题不大,针对学习市场,无可厚非,但是非要挂上高新尖的光环,并且非要把其他网站和厂家踩上一脚,就是不厚道。

网友:
不是梯形丝杠吧,是螺丝杆的

网友:
用雕机来雕电路板我都放弃了,主要是电路板稍大一点就不平,中间一般会凸起,不好雕,还麻烦,导G码,定位,撕皮等,我试雕了一块板后,还是放弃用雕机雕线路板了,还是用感光板方便快捷。不过我买雕机的目的和楼主差不多,雕电路板功能可要可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建议,主要是做电路板和 雕刻一些塑料和铝合金的机壳。买雕刻机主要是自己玩。没有别的用途。XY行程 200 300 mm  z 100mm 就可以了。主要是买 数控铣 没地方放

雕电路板简单,雕机壳就难说了,看你怎么雕,如果你准备做平面形状拼接的简单机壳,就简单一些,如果你准备用整个毛坯料,雕出完美的机壳,就复杂多了,你要把整个过程都考虑好,包括怎么装夹?怎么定位?粗加工和精加工规划?常用毛坯材料的规格尺寸等等,这些都很重要。雕刻机最难的是建模软件,然后是刀路软件,其他的都很简单。雕刻机不象电脑,电脑怎么用都不会坏,雕刻机就很容易用坏,初学者99%会操作失误,撞刀是经常的事,最好是用全套1千以内的便宜学习机,弄坏了也无所谓,用好了再根据需要选择升级的机器。
楼主能设计出下面这个零件的3D立体模型吗?如果不会的话,先学建模软件,雕刻机可以迟一点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雕电路板简单,雕机壳就难说了,看你怎么雕,如果你准备做平面形状拼接的简单机壳,就简单一些,如果你准备用整个毛坯料,雕出完美的机壳,就复杂多了,你要把整个过程都考虑好,包括怎么装夹?怎么定位?粗加工和 ...

借这个地方请教一下小菜鸟制造,中了你放的毒,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你用AB水铸造,懂的比较多,有个叫脱模剂应该怎样选择?比如我用蜡或者代木做了模型,用硅胶做模具,为了硅胶不粘到代木上,需要有一种脱模剂吧?喷到代木模型上? 好像可以增加光滑程度,模子容易脱开。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雕刻机,我查到行程了。
X,Y,Z行程分别是:210 * 155 * 100 mm
A4纸大小 210*297mm ,这台机XY行程比半张A4纸大 6.5mm。
3K多的价格好象算下来有点太贵了。

楼主:
没想到大家对我这么热情,甚是感动 有需要帮忙的留言。本人专业热工仪表、计算机硬件系统、SCADA工业控制。我就会用这个东西 SolidWorks 2008   我接受大家的意见,电路板用感官的方法做或者热转印。但是还是想玩雕刻机,忙过这几天也画个图到时请坛子里的有J的人加工下,电路自己搞没问题。现在单位就做 自动控制条件也有。抓紧画图中。。。

楼主:
拍几张工作照

贴几张今天为朋友修的DELL服务器电源,质量真好贴上来给大家看看。他的是电源接成380V烧了保护电路。

功率650W 足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