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比例 履带加工 拓展思路

楼主(2009-05-17):
各位履带区兄弟都在为 1/16 -1/35 模型的金属履带发愁把, 突然想到为啥不联合起来找 加工不锈钢表带的厂定做呢,东西大小也差不多,复杂程度的话也应该差不多,人多的话应该可以订的起来

网友:
履带这么难搞。。实在不行都改轮式战车好了。

网友:
太大比列是不做的啊!还有表带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
表带没有供主动轮上面齿轮咬合的地方

网友:
1:24

网友:
5年前用表带做的90式履带

网友:
用了好长时间。。。共计32元

网友:
7楼的要顶一顶,实在不易~~

网友:
以前中学的时候,学校的所谓手工劳动课做过几年的手表链拼接,知道点内情。
表链刚拼好时是大小一至的,一头大一头小是后期加工出来的效果。只要LZ可以找到肯加工的表链厂,要做小比例的金属履带完全没问题。不过这些表链的金属件开模是个问题,厂家是不会因你的小量生产去特意开模的,生产量不大你就只能在厂家现有的零件中找合适的自己拼,最后叫厂家帮你做后期加工。另外手表用的表链基本都是用表面光滑的不锈钢质件,重量方面非常可观,如果用在静态方面倒没什么,动态可能过重,抓地力也不一定够。

网友:
想过,认为不行,遂放弃.:loveliness:

网友:
好小啊!1:20一下用的还凑活哦!

现在玩大的才体现细节!太小了粗糙的来自己看着都郁闷哦!

网友:
哎,这个做履带不大现实```````个人认为PASS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