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LAMAV4如何装夜航灯

楼主(2009-05-17):
高手们LAMAV4如何装夜航灯  小弟 有的时候晚上在公园玩  没有风 飞的很爽  就是机机上没有灯  看着很费劲 有的时候出婚庆没有灯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想求高手们  帮忙说说 发个图片什么的 就更好啦  小弟 谢谢啦

楼主:
高手们  进来帮帮忙吧

网友:
很简单啊!买几个高亮发光二极管,常亮或自闪的都行!直接四个串联接接收机取电就行~要不加电阻分压也行~
还可以买冷光线和驱动器,但是有点重~

楼主:
谢谢 楼上的朋友

网友:
加电阻分压是不是好些

网友:
白光LED 用3串 要亮一点就两串加限流电阻

网友A:
新版本V4有啊,呵呵

网友:
我的做法是俩颗白光串起来并在一个电机上,位置是一个装飞机屁股上朝前,一颗装肚皮下面朝前。这个用来照亮飞机和地面。
一红一绿(或其他)穿起来再串一颗39欧姆电阻后,并在另一电机上。位置是直接用胶固定在左右俩舵机上。这个用来看飞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V4有啊,呵呵

商家响应速度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