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

楼主(2009-05-17):
小弟新人  新入手的GL 450 S  2.4G 版本的   KDS K-K6X 控  没中文说明书   请问 怎么对码
能有中文说明最好 给小弟一份    里面的设置完全看不懂

网友:
你把英文的发上来

楼主:
附件太大了 你给个邮箱我传给你

网友:
1:按住(或者往下拨)“BIND”(因为我没见过遥控器实物,不知道这里的这个“BIND”到底是什么形式的,你对照遥控器看下就知道了,如果还不能明白,你将“BIND”部分拍个特写给我看看)并打开遥控器。此时,遥控器上的蓝色发光管会闪烁一次,表明此时发射机已经进入搜索模式。
2:将“BIND”插入接收机上的“BIND”插座。(从这里看“BIND”应该是一个插头之类的)
3:将接收机的电源开关打开,红色的发光管会在3秒钟内闪烁两次。这表示接收机进入了信号搜索模式,然后在一秒钟内快速闪烁,此时表示接收机正在进行搜索,如果红色发光管灭了,证明搜索已经完成。此时可以拔出“BIND”线。
4:将遥控器关机后并重新打开,接上接收机电源并且开机,发光管持续闪烁。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有些地方也许理解的并不一定对,但是你按照上面说的去做,应该可以顺利连接,祝成功。

楼主:
会弄了  谢谢  要把 马达的线插到BIND接口上 就可以对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