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设置单独陀螺感度开关的方法

楼主(2009-05-17):
连接:
5   GEAR 陀螺仪感度 -> 连接GY401感度线
设置:
SYSTEM
【INPUT SELECT】
     >AUX2                GEAR
                AUX2 SW                     GYRO SYS

1.用Flight Mode开关控制感度:
FUNCTION
【GYRO.SENS】
    >AUTO                        F.MODE
                                                NORM:0
                                                STNT :1
                                               HOLD:1
           RATE:
        0: 100%
        1: 70%

2.把油门锁定功能改到其他开关上,改用油门锁定开关控制陀螺仪感度
【THRO HOLD】
    HOLD POS. 0%
   >SW:RUDD D/R                    <—默认在RUDD D/R开关上,可改到gear、AUX2、aileron或elevatorD/R开关

貌似DSX7不能像futaba那样把感度开关设置到gear开关上(习惯了6EX...),默认陀螺感度和油门锁定都在RUDD D/R开关上,有点不方便

欢迎补充指正,呵呵~

网友:
貌似DSX7不能像futaba那样把感度开关设置到gear开关上

把感度设置到AUX 2上,熄火设置到gear,不就可以了

网友:
感度直接和飞行模式绑定不是更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