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704B交换一个0704(非锁尾)陀螺

楼主(2009-05-17):
想用一只0704B陀螺交换0704(非锁尾)陀螺,原来我进了两只0704B陀螺,其中一个用在无刷拉玛机上,但可能是灵敏度太高了吧,机机总有些左转,有人告诉我要用更低档一点的0704非锁尾的陀螺更合适.另一只是全新的没用过的用来交换..因为我没有淘宝交议,所以想以物换物,最原始的方式啊.呵呵.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论坛短信联系。

网友:
我有,问题是你不能淘宝的话很不好

楼主:
已经出了,非常感谢.

网友:
0704B可以切换非锁定模式的, 用不着换0704的

网友:
0704B的确不能用于无刷lLama, 0704是压电式的,可以用。已经实践证实

网友:
以前有人改成功的

网友:
0704A和0704B改无刷不是不可以用,问题是用了效果不好,飘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这样的锁尾陀螺是用在尾皮带传动的JJ上的,这和大拉码的工作原理有一些不同,大蒜头说的对,0704是压电式的非锁尾陀螺,实践证明用这个陀螺改拉码无刷是最合适的,调好了一样可以脱控飞.

网友:
难道说0704A和0704B就不是压电式的,
至于非锁尾,它们都可以切换的,
另外在老外的网站上看到的实例,很多都是0704A的

网友:
呵呵,楼上的朋友,0704A和0704B是双感度的陀螺,是不是压电式的我就不知道了
0704A和0704B可以改拉码无刷用,只是调试很麻烦,我用0704A就没成功,差点放弃陀螺方案,后来就是从大蒜头那里拿来一个0704陀螺,上去没怎么调就OK了,在此谢谢大蒜头的援助,呵呵

楼主:
我相信楼上的WANG先生的,看来换一个试一试,也许就效果更好呀.反正我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