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在玩HIROBO 50 SDX SWM,我想问几个问题

楼主(2009-05-17):
最近想入手一架50的油直,在HIROBO的网站上好象看到了他们又出了一款50的JJ。 看到50 SDX SWM这架飞机用的是新款的旋翼头(这款头恰好我飞过90的,很好飞),十字盘是135度的。在网站上又看到有 个版本是HPM的,不过他的十字盘是90度的(好象90度的从性能上说没120或者135的好)。
   但是还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SWM这款飞机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PM告诉我吧),这款飞机的配件容易买到吗,贵吗?  小弟是初学的,想用他来学F3C的上空动作,抗风性好吗?
   现在我又在留意YT的T-REX 600 Nitro 標準空機版 ,但是听说YT的飞机飞3C没有HIROBO的稳定。
   所以现在就在这两款飞机中选择,请各位大虾给小弟点意见(从价格,性能,配件,配件好不好找,稳定性,性价比方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SDX 就是小型簡化版的D3. HPM (Hirobo Pitchup Mechanism)就不要用了. 如果你的控有支持的话就用135度最凖. 尤期是像Futaba12FG以上的控有Swash detail调整. 135度加上swash detail调整凖到非常舒服.:loveliness:
我用YT700 120度不调Swash detail跟D3 135度调好Swash detail, 分別真不是一般的大.

SDX在國外很便宜, 3000rmb. 但在國內肯定贵上1,2 成吧. 配件肯定容易买到的. 在廣東和上海這里Hirobo配件都很齊, 而且Hirobo塑料件很便宜的.

F3C一点都不懂

可能有人不認同, 但我會要SDX, 就算是跟600nsp版比.:loveliness: 最近也想進SDX, 因為價格太吸引了.

网友:
SDX从图片上看是三种模式:90度、120度、135度。动作的精准度按各方面的介绍是135的好,不过要你的遥控支持才行。具体的我就不懂了,你可以联系下深圳的EB杨炜烽。

网友:
FF10C、JR9XII也可以支持135十字盤

楼主:
我的控是12FG,不过才开始接触,请问Swash detail是什么?  为什么要135才调得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12FG,不过才开始接触,请问Swash detail是什么?  为什么要135才调得好呢?

一般的控和人调十字盤的時候只會把十字盤在零螺距的状态上调成水平, 但因為控里內的CCPM處理器有延時和不凖, 所以當十字盤不在教正過的中位時會跑偏的厲害. 例如在最大正螺距時打正前升降舵時, CCPM處理器給出的前左右舵机的舵量不凖. 導至直機本應做一個正前翻動作, 現變成偏左前翻或偏右前翻. 只有高階的控(12FG以上)有一個特別的Swash Detail教正功能可以把十字盤在任何状态上調出應有的比例和行程.
135比120好因為本來135上3個舵機的行程都是一樣的, 不像120那樣, 升降舵機行程只有其它2個舵機的一半. 這樣3個舵機的出力就不一樣, 簡單的说Ail 和Pit舵機就好像要去追升降舵機, CCPM處理器也會有更大的誤差.
市面上也有另外一種解决方法, 就是用外置CCPM處理器像CSM Cyclock 1.

Eliminates RC system latency for increased control response Provides for full servo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accuracy Corrects for CCPM mechanical geometry errors Provides "electronic" cyclic ring to eliminate corner binding

网友:
我也想入手SDX 不过新手什么都不懂 以后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
各位多指教

网友:
 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准备入手12Z!!!!!

网友:
Hirobo 50 is best flying helicopter .

网友:
JR貌似是140度啊。

网友(2009-06-25):
SDX 掏宝上就有3000不到, LZ去搜搜

网友:
135與140度是接近的,可以通用
有些細節調整過會更好一點

如果沒有支援135或140度也沒關係
只要你的控有混控就可以調整的出來

网友A:
真羡慕鐵漢大大, 有高超的飛行技術, 有産品跟安裝的知識, 業內有威望, 玩家的信任, 有好設備與工具. 玩家的終極目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鐵漢大大, 有高超的飛行技術, 有産品跟安裝的知識, 業內有威望, 玩家的信任, 有好設備與工具. 玩家的終極目標.

网友(2010-04-08):
我买的2700

网友(2010-08-03):
SDX有7個版本

0403-951  SDX 50HPM kit  (傳統斜盤版)
0403-952  SDX 50SWM kit (CCPM版)
0403-953  SDX 50HPM ARF with OS50 (組装好的傳統斜盤带OS50引擎版)
0403-954  SDX 50SWM ARF with OS50 (組装好的CCPM带OS50引擎版)
0403-955  SDX 50SWM kit without muffler/blade less (CCPM不带排氣管和主桨版)
0403-956  SDX 50HPM ARF engineless  (組装好的傳統斜盤不带OS50引擎版)
0403-957  SDX 50SWM ARF engineless  (組装好的CCPM不带OS50引擎版)

网友(2010-09-07):
我是楼主 肯定買SDX,因胶机身 新手好装点

网友:
机的话不算贵,配件野很好找,淘宝上一搜就一大堆,这台机飞起来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