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为什么船会进水?

楼主(2009-05-17):
新买的O艇,下水试船, 在水中漂了些时间,拿上在以后发现船中有水,请教大家一下,为什么会进水?是后这因定的镙丝处进水还是转动轴处进水,怎样处理?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会进水自己放在水里看不就知道了。。。
传动轴那里上黄油防水。

网友B:
不进水的船,不叫船.

网友C:
你的船密封的不够好,XX塑料管和软轴之间间隙大,黄油是不是少了。

网友D:
船进水一般有以下几点:
1:塑料管和软轴之间间隙过大。加足黄油或更换合适轴系,一般可解决。我的船使用内径3.2的熟料王管,3.175的软轴,加上黄油,防水极好!
2:固定轴架,舵架等的螺丝处漏水。安装轴架时,先在螺丝上套上一节长3MM左右的热缩管(装在船壳和轴架之间),稍稍加热后,上紧螺丝,基本可做到完美防水。
3:船盖处进水。 简单的办法是每次下水前用胶带纸密封好!
我的船经过上述处理后,玩半小时基本可做到舱内滴水不漏!
以上请谈讨!

网友E:
塑料王管和軟軸之間的間隙不會進水。是因為軸承處缺少塑料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