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怎么设置FPV

楼主(2009-05-17):
就是把视角放在飞机上,原来G2有这个功能的,G3.5怎么就找不着呢?

网友A:
G3.5也有这个功能
有些地图不能用FPV,,,有些地图能用。。。你要选可以用FPV的地图

网友B:
按“V”键切换视角就行了。
必须是真三维的场景,照片场景不行(想想也很有道理哦 )。

网友C:
3D场影才可以的,对机器要求较高

楼主:
问题解决 原来要换成3D的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