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微动力装置。

楼主(2009-05-17):
根据微动力理论基础,在W-1之上研制而成。它主要是以碟叶中的阻磁气棒在磁场中旋转,使铁心上产生磁通量强弱变化出现磁场频值变化,在绕组线中产生电流而发电。
       当阻磁棒经过磁场铁心缺口时,缺口两端传导磁场受阻,铁心上磁通量减小,而后加强即而出现磁通量变化。这时绕组线包在放电的同时,产生反动磁场,不会影响转子碟叶运动。因为它阻磁而不感磁。这种结构改变了所有形式的原发电机出现负载反动式的弊端,所以它在工作时阻力只有摩擦力且不受负载影响。机械效率与时间成线性关系。工作时稳速。
       但是因为没有绝对的阻磁物质,所以它的工作曲线有可能出现抛物线。即使这样它的工作时间也是相当长的。
        这个装置是在密封罐里工作的。里面充入导磁气体-氖或者是真空。
         W-2阻磁通微动发电机还可进一步改进。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给lz给把图上一下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只是理论上的东西吧

网友:
用隔磁材料设计的永动机,在95年的电子报上登过,当年研究了一段时间,原理上看不出太大的BUG,问题就出在隔磁材料上,当时没有听说有能够隔断磁力线的材料,所以那个设计是有硬伤的。
但是前几年,有人公布了超导隔磁材料的研究,这个,我真想不明白了。

网友:
比如说一个线圈通电,磁场方向与原来的相反就是隔磁的。

楼主:
95年的研究没有任何成果,因为当时没有用气体做阻磁材料。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阻磁的物质只是相对的。气体比固体导磁率小几十万倍。我指的是空气,而真空又比空气导磁率大的多。我就是用导磁差异实现阻磁的目的的,但不是隔断磁场,而是相对阻挡。
这个是我一个哥哥设计的,他的轴是有动力输入的,只是这个动力要求不高。所以是微动。

网友(2009-06-29):
不管怎么说``永动机是伪科学`至少在科学没有跨越式的进步之前是这样的`~~能量守恒在地球上永远是这样`~

网友:
这种东西暂时还是不现实

网友(2010-07-02):
没怎么看明白,磁场好像是只能导阻不了的吧。如果是阻了磁场的话那不是就有阻力了么,那为什么工作时阻力只有摩擦力且不受负载影响?

网友:
不可能的,隔磁,难办。

网友:
看不明白。。。高深莫测

网友:
科学是在不断探索中得来的:loveliness:

网友(2011-06-14):
如果有阻磁的东西,那永动机是很容易的,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
目前没有能阻隔磁力,且不感磁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