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关于板机P-40请朋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09-05-17):
本人第一次做JJ,请前辈们帮忙指导下。做了架P-40的JJ,不知道
舵机
安装位置还有重心点的在那。请知道的前辈指导指导,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舵机的位置只要和所控制的舵面保持垂直就行了,重心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新手重心往前一点比往后要好,对了重心是在主翼前掾的1/3处(主翼全长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