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顺便问电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5-17):
炸了,单位大坪里,1/3油门,只见JJ以70马速度,飞上5米高,20米远,马上要撞上围墙了,收油,请看结局:

楼主:
拿起来看看,舵机好的,推油门,电机转了,收油门,再推油门,电机打摆子,抽疯样的。关控,开控,舵机自检了(就是动了下。),电机没反应,本来是要叫一声的,现在不叫了,为啥?坏了,还是电调坏了?高手来解释解释。
我的小飞机啊,我花了一个下午就为这两张图片,郁闷。。。。

网友:
默哀一分钟!

网友:
快速分解法,为下一部机分零件.

网友:
电机应该正常,检查三根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明天试试看啊,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这是炸机后我拆了检查电机时候拍的,炸鸡原因是场地太小。大浆着地炸的

网友:
舵机能动没有???

可能接收撞坏了

网友:
如果不蜂鸣,就是接收坏!

楼主:
搞定了,缺相,断了一根线,接上了,30秒焊上。

网友A:
70码~~~~~~~` 这速度能把人撞飞20多米捏!

网友:
检查是不是线松了。还是插头松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码~~~~~~~` 这速度能把人撞飞20多米捏!

1/时事新闻关注得比较多
2/对70码很敏感
3/警方看到了会难过的

网友:
玩模型 的没有杭州的警察吧